AD导入CAD后,所有线条都在同一直线上了,怎么解决!

楼主:
AD导入CAD后,所有线条都在同一直线上了,怎么解决!

网友A(2021-06-17):
不能识别,你把CAD格式改成最低版本DXF文件格式,再导入试试~

网友B:
一般我是用CAD作07的版本,然后导入出错率地,如果我生成的文件版本高,就会出这种问题

网友C:
你是CAD导入AD,还是AD导入CAD?两个的对应关系是AD的层对应CAD的线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