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这个电路图的PCB是不是这样子的啊?

楼主(2021-06-16):
这个电路图的PCB是不是这样子的啊?

网友A:
眼睛都看花了,其实如果有电路图,直接放软件里可以一键放置元件一键布线的

楼主:
主要是要自己用AD自己搞一遍,过程复杂,让我有点搞不过来,然后也不确定自己搞的对不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要是要自己用AD自己搞一遍,过程复杂,让我有点搞不过来,然后也不确定自己搞的对不对

上面那芯片是 14 引脚的,型号应该是 NE556 双时甚。查验能对得上就好

网友C:
1.考虑工艺,丝印下面尽量不要走线
2.步好每一步,别偷懒
3.这个板子 看着像是新手画的,时间上应该不着急,所以别着急,慢慢弄

网友D:
这么布线?空间这么大,元件放开一点再说吧

网友E:
运放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