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w单片机上电复位高电平怎么解决

楼主:
求大佬解答,stc15w408as单片机引脚上电复位瞬间默认高电平,可是加了下拉电阻,依然没用,尽管程序第一时间拉低引脚,但是依然会有一段高电平脉冲,请问怎么解决啊,求解惑啊!

网友A(2021-06-16):
在我印象中加一个1K的下拉电阻就可以解决的,你的不会是用10K的吧?

网友B:
可以试着加下拉电阻

网友C:
我也查看过这个资料,但是加的限流电阻比这个大多了,也没有用,上电还是一小段高电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在我印象中加一个1K的下拉电阻就可以解决的,你的不会是用10K的吧?

嗯嗯,我用的10k的,还加了限流电阻,可是依然会输出高电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试着加下拉电阻

加了,依然没用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嗯嗯,我用的10k的,还加了限流电阻,可是依然会输出高电平

不管什么限流不限流的,IO出来第一件事就是并联一个1K电阻,1K电阻!1K电阻!

网友D:
外加PNP三极管就可以

网友E:
每加一片74HC04,可以让6个IO口上电瞬间低电平。

网友F:
加个1.5K的下拉电阻,我NPN三极管控制灯都没看到上电有闪一下

网友G:
1K的。1K的。1K的。不是10K的。

网友H:
10K太大了,我都是加470Ω,一点问题没有,一劳永逸

网友C:
引用 网友G:
1K的。1K的。1K的。不是10K的。

嗯嗯,感谢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H:
10K太大了,我都是加470Ω,一点问题没有,一劳永逸

应该是大了,感谢答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加个1.5K的下拉电阻,我NPN三极管控制灯都没看到上电有闪一下

应该是我加的下拉电阻太大了,感谢回答

网友I:
这个问题我一直在产品上没发现啥危害的影响,正好当开机上电提示了.

网友J:
1k电阻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