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损失原信号(矩形波信号)的情况下,如何将矩形波信号(或正弦,三角)转换成...

楼主(2021-06-16):
在不损失原信号(矩形波信号)的情况下,如何将矩形波信号(或正弦,三角)转换成直流信号

网友A:
矩形波信号是一块一块向上跳的
直流信号是一条长长的
两者之间有什么关联吗?
所谓"不损失原信号"从何而来?

网友B:
把原信号通过跟随器隔离后再整流。

网友C:
可采用精密整流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