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问一下,这个电路图的PCB图长啥样?

楼主(2021-06-16):
这个电路图的PCB图长啥样

网友A:
图片都出来了,PCB 图差别不会太大,单面板对菜鸟有点烧脑用双面板会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都出来了,PCB 图差别不会太大,单面板对菜鸟有点烧脑用双面板会好些。

我就是一个新手菜鸟,用AD搞了几天,不确定自己搞出来的是不是对的,所以想问问有谁做过吗?,想要借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都出来了,PCB 图差别不会太大,单面板对菜鸟有点烧脑用双面板会好些。

而且第一次使用AD我感觉我好多器件没有放对,因为我不太熟悉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而且第一次使用AD我感觉我好多器件没有放对,因为我不太熟悉

很多软件都能画 PCB 的,不一定非得用 AD。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而且第一次使用AD我感觉我好多器件没有放对,因为我不太熟悉

小板子看走线和焊盘对了就行,反正我也只是要那么几条铜皮

网友C:
软件自己有原理图和PCB图的自动检查功能, 可以按输入的设计规则,线路是否与原理图相符来检查PCB图的错误。原理图一定要先保证是正确的,PCB图是根据原理图来的。 自己人工还需要再检查一遍,检查5%电脑不能检查出来的问题,电脑可以查出95%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