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键盘改装游戏操纵杆

楼主:
废话少说,直接上干货
找一个旧电脑键盘

拆开

对矩阵键盘引脚进行编号(把电路板上引脚上的碳粉刮掉、上锡、打孔)

用万用表找出每个按键对应的引脚,然后制作矩阵键盘图

按钮及自制箱体

上盖板和打孔定位图

打孔工具(28毫米)

打完孔效果

安装按钮

根据矩阵键位图焊连线

最终效果

也可以安装摇杆

注:不能用电容键盘(要问什么样是电容键盘,一个字:贵

网友A(2021-06-19):
也太有才了

网友B:
你的空调跟我买的一模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的空调跟我买的一模一样

跑题

网友D:
啊这,牛皮,感觉有点小时候的感觉了

网友E(2023-07-28):
感谢大神的键盘图纸,刚想改个街机摇杆,就搜到这张帖子了。有个小小的问题,就是键盘图纸找不到“右”键的坐标,请大神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