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kit4坏了,谁有原理图可以共享,找器件替代

楼主(2021-06-17):
电源部分有问题,应该是烧坏了。

反面

反面

正面

正面

网友A:
元器件级的维修,只要知道哪出问题替换掉坏的部分就好,没图也无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元器件级的维修,只要知道哪出问题替换掉坏的部分就好,没图也无所谓

损坏的器件基本锁定,但是只有丝印和封装信息,查不到具休的型号,无法完全匹配可替代的器件。

BZMQ

BZMQ

楼主:
已损坏的元器件基本上锁定,但是只有丝印和封装信息,无法判断相关型号,找不到完全功能的替代料。

BZMQ?

BZMQ?

网友A:
有原件交给电商不就解决了么

网友B(2023-09-05):
修好了吗?这个芯片什么型号?我的也坏了,供电后电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