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测距简单实现

楼主(2021-06-17):
#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偷懒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RS = P1^0;
sbit RW = P1^1;   //
sbit EN = P2^5;

sbit trig=P2^1;   //超声波触发引脚
sbit echo=P2^0;   //超声波接收引脚

bit flag1;
uchar count;
long int distance;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123456789"};

void delay(uint n)  //延时函数

{
        uint x,y;
                for(x=n;x>0;x--)
                        for(y=110;y>0;y--);
}

void T0_init()    //T0中断初始化
{
        TMOD=0x01;    //定义计时器0工作方式为1
        TL0=0x66;     //装入初始值
        TH0=0xfc;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
        EA=1;    //开总中断
}

int delay_ms(unsigned char xms)
{
    unsigned char x,y;
    for(x=xms;x>0;x--)
        for(y=110;y>0;y--);
    return 0;
}

int 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写命令的函数体
{
    RS = 0;   //写指令
    RW = 0;
    P0 = com;
    delay_ms(5);
    EN = 1;
    delay_ms(5);
    EN = 0;
    return 0;
}

int write_date(unsigned char date)//写数据的函数体
{
    RS = 1;  //写数据
    RW = 0;
    P0 = date;
    delay_ms(5);
    EN = 1;
    delay_ms(5);
    EN = 0;
    return 0;
}

int init()//初始化函数体
{
    EN = 0;
    write_com(0X38);//设置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write_com(0X0C);//设置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write_com(0X06);//写一个字符时,光标自动+1
    write_com(0X01);//显示清零
    return 0;
}

void dis()   //显示固定字符
{
        write_com(0x80+0x40);   //设定输入位置
        write_date('d');         //输入用'',不可以用""
        write_date('i');
        write_date('s');
        write_date('t');
        write_date('a');
        write_date('n');
        write_date('c');
        write_date('e');
        write_date(':');
        write_com(0x80+0x4c);    //设定输入位置
        write_date('.');
        write_com(0x80+0x4e);    //设定输入位置
        write_date('c');
        write_date('m');
}

void trigger()   //超声波模块触发函数
{
        trig=1;      //打开超声波触发端口
        delay(1);
        trig=0;      //关闭超声波触发端口
}

void measure_init()  //测量函数初始化
{
        trig=0;   //触发端口低电平
        echo=0;   //接收端口低电平
        count=0;
}

void measure()    //测距函数
{
        uchar a;
        uint b,c;
        TR0=1;   //打开定时器
        while(echo)   //当超声波接收打开时计时
        {
                ;
        }
        TR0=0;   //关闭定时器
        a=TL0;   //a,b分别赋予中断函数高八位和第八位计时后的数值
        b=TH0;
        c=(b<<8)+a;  //高八位左移八位之后与低八位做加法运算
        c=c-0xfc66;  //减去初始值高八位和低八位
        distance=c+1000*count;  //总的时间,单位是μs
        TL0=0x66;    //重新装入初始值
        TH0=0xfc;
        delay_ms(30);
        distance=3453*distance/20000; //计算距离,单位是cm
}

/*
距离计算原理:所求t μs,distance=t*0.34(声速340m/s=0.34cm/μs)/2
*/

void echodisplay(uint x)   //显示距离函数
{
        uchar q,b,s,g;
        q=x/1000;            //将测量函数测得的distance分为个位,十位,百位,千位
        b=(x/100)%10;
        s=(x/10)%10;
        g=x%10;
        write_com(0x80+0x49);    //设定输出位置
        write_date(table[q]);     //写入数据
        write_date(table[b]);
        write_date(table[s]);
        write_com(0x80+0x4d);    //设定输入位置
        write_date(table[g]);     //写入数据
}

void main()    //主函数
{
        init();    //初始化LCD
        T0_init();     //初始化T0计时器
        measure_init();//初始化超声波测量模块
        while(1)       //循环
        {
                dis();     //显示固定字符
                trigger(); //触发超声波测距
                while(echo==0)//当接收端没有打开的时候在这里循环
                {
                        ;
                }
                measure();//测量距离distance
                echodisplay(distance);//显示距离distance
                measure_init();//再次初始化测距模块
                delay_ms(500);//测量间隔500ms
        }
}

void T_0() interrupt 1   //计时器中断函数T0

{
        TF0=0;      //计时器溢出中断  标志位
        TL0=0x66;   //填入初始数据
        TH0=0xfc;
        count++;    //产生一次中断就加一
  if(count==18)  //当计数到达18的时候,约1s
        {
                TR0=0;      //关闭计时器中断0
                TL0=0x66;   //重新装入初始值
                TH0=0xfc;
                count=0;    //把count清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