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运算放大器做一个锯齿波,求思路

楼主(2021-06-17):
电源为一单电源+5v
输入矩形波
运算放大器采用lm358

网友A:
矩形波 用运放积分就是锯齿波

网友B:
你这是用来干嘛的?
如果是一般的控制,类似于温控之类的,一个电阻和一个电容的低通滤波电路就能让方波变成"锯齿波",虽然这波形不太像严格的锯齿波,但是作用是一样的
如果是作业要求,百度一下,一大堆

楼主:
滑动变阻器加两个二极管,改变充放电时间,原理我知道,但是不知道怎么设计

网友C:
有矩形波输入,再用lm358搭个积分器,输出就是锯齿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