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按键控制led流水灯闪程序错误解决

楼主(2021-06-17):
求大佬看看这个程序的错误
我想设计一个程序实现,一个按键控制led流水灯闪,一个按键控制灭。但现在按键却没有反应,求大佬看看哪里出了问题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include<intrins.h>                //因为要用到左右移函数,所以加入这个头文件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define led P2           //将P2口定义为led 后面就可以使用led代替P2口
sbit k1=P3^1; //定义 P31 口是 k1
sbit k2=P3^0;
/*
函 数 名         : delay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函 数 名         : keypros
函数功能         : 按键处理函数,判断按键 K1 是否按下
*/
void keypros()
{         u8 a=0;
     if(k1==0) //检测按键 K1 是否按下
      {
        delay(1000); //消除抖动 一般大约 10ms
        if(k1==0)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a=1;

       }
        while(!k1);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if(k2==0) //检测按键 K1 是否按下
      {
        delay(1000); //消除抖动 一般大约 10ms
        if(k2==0)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a=0;

       }
        while(!k2);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

/*
函 数 名       : main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void main()
{  u8 a;
   u8 i=0;

  while(1)
  {
    keypros();
    if(a==1)
        {
        led=0xfe;    //         P2  1111 1110(7654 3210)
        delay(50000); //大约延时450ms

                        for(i=0;i<7;i++)         //将数字左移一位,led灯右移
                {
                        led=_crol_(led,1);
                        delay(50000); //大约延时450ms
                }
        keypros();

        }
          else{led=0xff;
        keypros();
        }

   }

}

网友A:
感觉应该是按键的延时时间太长了

网友B:
两个变量a是啥意思?你想表达什么样的逻辑?

网友C:
按键状态不能被及时检测造成,最好按键状态由外部中断及时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键状态不能被及时检测造成,最好按键状态由外部中断及时检测。

那怎么解决啊?求教

网友D:
这边建议你回头看看C语言。
void keypros()函数的a,是局部变量。
void main()函数的a,是局部变量。
它们是两个变量。
解决方法:取消这两个局部变量,开设一个新的全局变量a。

以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怎么解决啊?求教

按键检测也许是有问题,但也不至于不能用,对初学者,这样的做法也能理解。问题的关键在于你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没有搞清楚,还有函数返回值也没有概念。

网友B:
任重而道远!还是希望打好基础,做应用能做和做好,还是差别很大的!

网友E:
局部变量 函数1中的a和函数2中的a其实是两个不同的a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怎么解决啊?求教

在你程序基础上改了,你试一下。
//k1按下灯循环,k2按下停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include<intrins.h>                //因为要用到左右移函数,所以加入这个头文件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k1=P3^1; //定义 P31 口是 k1
sbit k2=P3^0;

u8 a;

/*
函 数 名         : keypros
函数功能         : 按键处理函数,判断按键 K1 是否按下
*/
void keypros()
{
  if(k1==0) //检测按键 K1 是否按下
        {

         if(k1==0)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a=1;
         }
                while(!k1);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if(k2==0) //检测按键 K1 是否按下
        {

                if(k2==0)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a=0;

         }
                while(!k2);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

/*
函 数 名         : delay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
void delay(u16 i)
{
        u16 m;

  for(m=0;m<i;)//
        {
                keypros();
                m++;
        }

}

/*
函 数 名       : main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void main()
{
  u8 ii=0;
        u8 led;

  while(1)
  {
    keypros();
    if(a==1)
                {
                        led=0xfe;    //         P2  1111 1110(7654 3210)

                        for(ii=0;ii<7;)//将数字左移一位,led灯右移
                        {
                                //keypros();
                                led=_crol_(led,1);
                                P2=led;
                                delay(20000); //
        ii++;
                        }
                        keypros();

                }
    led=0xff;    //
                P2=led;
   }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在你程序基础上改了,你试一下。
//k1按下灯循环,k2按下停

越改越错啦!按键检测里,必要的延迟还是需要的。

网友F:
按键没延时,如何去抖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边建议你回头看看C语言。
以上。

我已经知道错误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键检测也许是有问题,但也不至于不能用,对初学者,这样的做法也能理解。问题的关键在于你全局变量和局 ...

好的,我主要是为了做作业,以后有机会会加深了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边建议你回头看看C语言。
以上。

请问一下,我现在按楼下修改的添加了全局变量,k1点亮没问题,但k2必须长按才能熄灭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边建议你回头看看C语言。
以上。

不用了,我懂了,我必须在led流水灯的流程结束的一瞬间执行按键函数的时候按k2才能执行函数使led熄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越改越错啦!按键检测里,必要的延迟还是需要的。

为了按键的及时性没有延时也是可以的,不要太教条,不要延时会产生什么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按键没延时,如何去抖动?

在这个程序里不去抖动会出什么问题,不要太教条。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我现在按楼下修改的添加了全局变量,k1点亮没问题,但k2必须长按才能熄灭是什么原因啊?

还是按键响应不及时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在这个程序里不去抖动会出什么问题,不要太教条。

啊!? 不去抖,按键按下瞬间,很多次跳变,你的程序还能按逻辑运行吗? 这不是教条不教条的问题,没有技术能原谅,但误人子弟不能原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啊!? 不去抖,按键按下瞬间,很多次跳变,你的程序还能按逻辑运行吗? 这不是教条不教条的问题,没有技 ...

跳变次数再多也是 a=1,会出问题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用了,我懂了,我必须在led流水灯的流程结束的一瞬间执行按键函数的时候按k2才能执行函数使led熄灭。

你如果想随时灭掉流水灯,最好设置外部中断,这样就可以随时灭灯了,非常方便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在这个程序里不去抖动会出什么问题,不要太教条。

这不是教条不教条, 是关乎软件代码的强壮!不延时不怕误触发?不怕干扰?谁家代码的按键不做去抖?
如同进餐馆吃饭,有人要烫一下碗筷,而有些人觉得麻烦不烫,一样的道理。
玩玩可以,真要做产品只能呵呵了。万分之一的BUG机率,对客户来说就是100%的出错。

网友F:
没有去抖,可能边上一个小车启动一下、大功率电器一个开关、、、你需要的状态就不复存在 了。。。

网友H:
你最后检测松开的代码应该放在第二次检测按下的括号里,因为你是加了消抖延时的,如果是抖动带来的低电平,延时之后进入了高电平,这样你的程序就卡在了检测是否松开,  虽然你把延时消了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消抖的功能也就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