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cd4511和74ls192的八路抢答器的电路设计

楼主:
1. 设计目的
2. 设计要求
3. 设计方案
3.1八路抢答器的设计框图
4. 详细电路设计
4.1电路组成
4.2按键编码译码锁存显示电路
4.3控制电路
4.4计时电路
5. 电路调试
5.1调试过程
5.2调试遇到的问题
6. 设计总结
7. 参考文献

1. 设计目的
掌握抢答器的工作原理及其设计方法,掌握设计性试验方法。
2. 设计要求
1.设计制作一个容纳8组参赛队的数字式抢答器,每组设置一抢答按钮供抢答者使用。
2.设计抢答者的输入抢答锁定电路、抢答者序号编码、译码和显示电路。
3.设计定时电路,声、光报警或音乐片驱动电路。
4.设计控制逻辑电路,启动、复位电路。

3. 设计方案
本抢答器的所实现的功能为:首先上电,此时主持人手中的控制按钮闭合,此使时钟电路的led数码管显示为9,抢答器按键led数码管上什么都没有,当主持人决定开始抢答时打开控制按钮,此时时钟电路的数码管开始进行9010秒钟倒计时,当选手按下抢答器按钮,蜂鸣器发出响声,此使倒计时停止并显示出此刻时间并保持,并且led数码管上会显示出抢答成功的选手的按钮数字,并且会一直保持,直到主持人再次按下控制按钮复位。

上图中最上面的是本次系统的主体电路。以下为各个框图所实现的功能和可选元件简要说明,具体说明会在详细电路设计中给出。
抢答按钮电路:可供抢答者抢答使用。
提示电路:无论哪个抢答者按下按钮都会发出提示音,在具体电路中可用蜂鸣器代替。
编码译码电路:将抢答者所按下的按钮号码进行编码和译码,可用cc4511芯片设计完成。
Led显示电路:将抢答者按下的按钮的编号用led数码管显示,可用7led共阴极数码管完成。
主持人控制按钮:可以提供给主持人控制电路的复位,启动等
控制电路:主持人实现对整个电路的控制。
秒脉冲产生电路:产生1秒钟延迟的脉冲,模拟时可用方波脉冲信号设计。实际当中可用555脉冲产生器。
定时电路:形成90的十秒钟倒计时,可用芯片74ls192构成。
显示电路:将90的十秒钟倒计时显示出来。可用四位led数码管显示。

4. 详细电路设计
4.1
电路组成
本次设计的八路抢答器电路总共由4个部分组成----按键编码译码显示电路,时钟电路,控制电路。如图2为系统总原理图,下面将对各个电路进行详细介绍。

4.2按键编码译码锁存显示电路
以下为八路抢答器的按键编码译码锁存电路原理图,如图3
此电路以cd4511为主体构成的一个将抢答者按键通过编码译码锁存电路,下面先介绍一下cd4511这个芯片:如图4cd4511的引脚封装图,如表1cd4511的真值表。

CD4511 是一片 CMOS BCD—锁存/7 段译码/驱动器,用于驱动共阴极 LED (数码管)显示器的 BCD 码-七段码译码器。
具有BCD转换、消隐和锁存控制、七段译码及驱动功能的CMOS电路能提供较大的拉电流。可直接驱动共阴LED数码管。
引脚功能
ABCD:二进制数据输入端
BI:输出消隐控制端
LE:数据锁定控制端
LT:灯测试端
Ya~Yg:数据输出端
VDD:电源正
VSS:电源负
其中:a b c d 为 BCD 码输入,a为最低位。
LT为灯测试端,加高电平时,显示器正常显示,加低电平时,显示器一直显示数码“8”,各笔段都被点亮,以检查显示器是否有故障。
BI为消隐功能端,低电平时使所有笔段均消隐,正常显示时, B1端应加高电平。另外CD4511有拒绝伪码的特点,当输入数据越过十进制数9(1001)时,显示字形也自行消隐。LE是锁存控制端,高电平时锁存,低电平时传输数据。
a~g是 7 段输出,可驱动共阴LED数码管。
具体电路分析如下:
例如,当1键按下,A引脚为高电平,此时cd4511芯片输入码为0001,经过译码输出为0110000,此时cdg引脚为100c引脚为高电平,经过D14二极管导通接入5引脚,使得EL变为高电平,而LI,BI任为高电平,此时CD4511进入锁存状态。而cd4511的每一个输入端都通过一个二极管接入蜂鸣器,所以只要有一个为高电平都能使得蜂鸣器发出响声。
剩下的7的按键都为同理,如表2所示:
开关
DCBA
GFEDCBA
CDG
LT
BI
LE
状态
s1
0001
0000110
100
1
1
1
锁存
s2
0010
1011011
011
1
1
1
锁存
s3
0011
1001111
111
1
1
1
锁存
s4
0100
1100110
101
1
1
1
锁存
s5
0101
1101101
111
1
1
1
锁存
s6
0110
1111101
111
1
1
1
锁存
s7
0111
0000111
100
1
1
1
锁存
s8
1000
1111111
111
1
1
1
锁存

2开关状态对应表
根据cd4511的特性ag 7 段输出,可驱动共阴LED数码管。所谓共阴 LED 数码管是指 7 LED 的阴极是连在一起的,在应用中应接地。限流电阻要根据电源电压来选取,电源电压5V时可使用300Ω的限流电阻。
4.3控制电路
如图5为本系统的主持人控制电路原理图。
5控制电路原理图
当主持人按下控制按钮,此时LT为高电平,BI经过开关接入低电平,此时不管EL为何种电平,cd4511都会进入消隐状态完成复位工作。M点接入时钟电路。控制时钟的复位。
4.4计时电路
如图6为本系统的倒计时电路原理图,实现的功能就是执行9010秒钟倒计时。
P点接入按键编码译码锁存显示电路的cd4511四个输入端所连接的二极管的上方,使得只要有一个输入为1就能使得计时电路停止倒计时。
Q点则接入主持人控制电路,以控制计时电路的复位。
此电路还用到了74ls192芯片,如图774ls192的封装图,表3为其功能表

由表可知,
74LS192是双时钟方式的十进制可逆计数器。(bcd,二进制)
CPU为加计数时钟输入端,CPD为减计数时钟输入端。
LD为预置输入控制端,异步预置。
CR为复位输入端,高电平有效,异步清除。
CO为进位输出:1001状态后负脉冲输出,
BO为借位输出:0000状态后负脉冲输出。
所以在设计时将up端接入和~clad端接入高电平,CLR端接入低电平,并预置数设为91001,并将方波信号发生器的秒脉冲接入down端,实现90的倒计时,将~clad端接入主持人控制电路的开关s9上,也就是将Q点接入M点,实现主持人统一对74ls192进行复位为9。并且将P点接入与cd4511四个输入端的二极管上,使得只要有一个输入为高电平就能使得计时电路停止工作,也就是实现只要有选手抢答成功的一瞬间,倒计时会保留在抢答成功的那个时刻,并显示在数码管上。
5. 电路调试5.1调试过程

根据本系统八路抢答器的工作流程,对系统进行调试,首先上主持人没有打开控制按钮,选手不可以抢答,任何按键按下都不会有反应,倒计时停留在9秒不变,如图8所示:
8 准备抢答状态
此时主持人决定开始抢答,打开控制按钮,并且计时器开始从9倒计时,并且显示抢答者号码的led显示为0,如图9所示:
若此时有选手按下抢答键,则此时倒计时停止,并且在抢答器数码管上会显示出抢答成功的选手的按钮的号码,并且蜂鸣器会立即发出响声,此时俩者会保持直到主持人按下复位按钮,如图
10所示:
若此时需要进行新一轮的抢答,则此时只需要主持人按下控制按钮即可,系统会自动复原。如图11所示。

11 系统复位图
电路基本达到要求,调试成功。
5.2调试遇到的问题
调试过程遇到了许多问题。
首先是,时钟电路不知道怎么样才能使得选手按下的时候停止时间,后来想到了,蜂鸣器的作用,既然每一个选手按键按下都能使得蜂鸣器发出响声,那也就是每一个选手按键按下都能产生一个不会变化的压降,也就能使得74ls192输入down端的信号不在变化,从而使得计时停止。
其次是,一开的抢答器不成功,当选手按下不进行锁存,后来通过更换软件解决了这个问题。

6. 设计总结
在本次课程设计中,收获了许许多多的知识,掌握了cd451174ls192芯片的功能,并且能够在实际电路中运用,而且还掌握了555构成的秒脉冲发生器,知道了如何运用计数产生各种延时的脉冲,不止是一秒钟。当然设计的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在设计延时电路时进行了各种计算,最后算出来的1秒钟在实际电路中也有很大偏差,实在没有找到原因,所以就将延时缩短,从而在实际电路中能够接近于一秒钟。
总的来说,我认为本次课程设计还是比较轻松的,但是在设计过程中我也有些偷懒,比如可以设计成110秒的倒计时,可以给抢答者看的更加清晰。这应该也是此次设计可以改进的地方。设计过程中,我也有所体会,不管是学什么都需要有耐心和毅力,态度也很重要。
7. 参考文献
[1].于天河,薛楠. 基于案例的电子系统设计与实践[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1
[2].康华光.电子技术基础:数字部分(6)[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4
[3].康华光.电子技术基础:模拟部分(6)[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