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特的升降压芯片LTC1517ES5-3.3问题

楼主:
凌特的升降压芯片LTC1517ES5-3.3问题

我想了解清楚电池电压在多少V的时候LTC1517ES5-3.3(凌特/ADI的升降压芯片)开始升压到3.3V或者降压到

3.3V哪个用过的?

网友A(2021-06-17):
说明书已经告诉你, 电池电压在2v到4v都能保证输出3.3v ±4%。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明书已经告诉你, 电池电压在2v到4v都能保证输出3.3v ±4%。

您好  我想知道的是2-4.4   在哪个区间时升压  哪个是降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明书已经告诉你, 电池电压在2v到4v都能保证输出3.3v ±4%。

如果单纯是升降压  不接负载  不知道是功耗多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好  我想知道的是2-4.4   在哪个区间时升压  哪个是降压

输出是3.3v,输入3.3v以下就是升压,比如输入2v就是升压,输入3.3v以上就是降压,比如输入4v就是降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单纯是升降压  不接负载  不知道是功耗多少

不接负载,ICC = 6uA,自己算功耗。

网友C:
需求不是很清晰

网友D:
不带电感的升压电路,基本是电荷泵工作方式,通过电容的充放电方式进行稳压。用在小电流微功率场所。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不带电感的升压电路,基本是电荷泵工作方式,通过电容的充放电方式进行稳压。用在小电流微功率场所。

对  都是毫安级别的负载   这里升压IC输出最大的电流是多少MA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不带电感的升压电路,基本是电荷泵工作方式,通过电容的充放电方式进行稳压。用在小电流微功率场所。

是啊   这种是没有电感  输出电流最大能到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接负载,ICC = 6uA,自己算功耗。

用(输入-输出)*I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