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F103C8T6替换国产32单片机方案

楼主(2021-06-17):
哪位大佬有STM32F103C8T6替换成国产单片机的方案呀,之前时了HK32F103C8T6的和CHF103C8T6的,但是程序下载进去以后都无法正常运行,有哪位大佬知道原因或者有更好的替换方案吗?

网友A:
HK32F103C8T6是可以直接替代的,但要看下应用笔记!稍微有几点不一样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enku.baidu.com/view/425718c27b563c1ec5da50e2524de518974bd3e4.html

好的,我看下,非常感谢

网友C:
国产的mcu与st的相比除了价格不一样,还是有很多差别的。比如某个mcu标称96mhz实际还是用72mhz比较保险一点。另外就是可靠性方面有一些差距,尤其使用继电器等设备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