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充电IC状态输出判断

楼主(2021-06-17):
充电IC状态输出判断,哪个有好的方法可以让充电IC给出来的状态是稳的,确定的电平信号?

网友A:
这两个IO口设置为输入上拉,利用充电指示和充满指示的低电平有效做文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IO口设置为输入上拉,利用充电指示和充满指示的低电平有效做文章

把代码贴出来我给软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