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无接触测温程序mlx90614+lcd1602显示

楼主(2021-06-17):
本来想着把他改成32的用oled屏显示的,一直没有时间,有程序,pcb图,误差还可以
可以无接触测体温,而且还能测环境温度,后期可以自己加个人体感应模块或着超声波,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布线参考(PCB工程暂不分享,大家可以参考此图自行画)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include<stdio.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1602.h"
#include "mlx90614.h"

sbit buzzer=P1^0; //引脚定义
sbit key1=P2^0;
sbit key2=P2^1;

unsigned long time_20ms;  //定时计数
char dis0[16];              //液晶数组显示暂存
char dis1[16];
unsigned int setNum = 37; //设置值
//---------------------------------------
//Name: CALTEMP
//Temperature data is T=(Data)*0.02-273.15
//---------------------------------------
bit rekey =0;//防止按键重复按下
bit disFlag =0;//更新显示标志
unsigned int  Tem;       //温度
float objTemp,envTemp;     //物体温度和环境温度

void Init_Timer0(void);     //函数声明

void main (void)
{
    Init_Timer0();        //定时器0初始化

    LCD_Init();           //初始化液晶
    DelayMs(20);          //延时有助于稳定
    LCD_Clear();

    while (1)         //主循环
    {
        if(disFlag==1)       //显示标志
        {
            Tem=ReadObjectTemp();     //读取实物温度
            objTemp=(float)(Tem)*0.02-273.15;

            Tem=ReadEnvironTemp();     //读取环境温度
            envTemp=(float)(Tem)*0.02-273.15;

            sprintf(dis0,"E: %4.1f'C   ",envTemp);//打印温度值
            LCD_Write_String(0,0,dis0);//显示
            sprintf(dis1,"O:%5.1f'C   %3d  ",objTemp,setNum);//打印温度设置值
            LCD_Write_String(0,1,dis1);//显示

            if(objTemp>setNum)
            {buzzer =0;    }    //温度高蜂鸣器鸣叫
            else
            {buzzer=1;}        //温度低 停止
            disFlag = 0;

        }

        if((key1 == 0)||(key2 == 0))   //有按键按下
        {
             if(rekey == 0)
            {
                DelayMs(10);
                if(key1 == 0)  //按键1按下
                {
                    rekey =1;    //防止重复按下
                    if(setNum<200) setNum++;      //++
                }
                else if((key2 == 0))//按键2按下
                {
                     rekey =1;    //防止重复按下
                    if(setNum>0) setNum--;        //--
                }
            }
        }
        else
        {
            rekey = 0;     //防止重复按下
        }
    }
}

void Init_Timer0(void)
{
    TMOD |= 0x01;      //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使用"|"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
    TH0=(65536-20000)/256;          //重新赋值 20ms
    TL0=(65536-20000)%256;
    EA=1;            //总中断打开
    ET0=1;           //定时器中断打开
    TR0=1;           //定时器开关打开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TH0=(65536-20000)/256;          //重新赋值 20ms
    TL0=(65536-20000)%256;
    time_20ms++;
    if(time_20ms%20==0)      //定时更新显示
    {disFlag = 1;}
}

全部C语言程序51hei下载地址:

网友A:
这个传感器是去年电赛推荐的吧?

网友B(2021-12-12):
这些头文件是怎么调用的?
#include "delay.h"
#include "1602.h"
#include "mlx90614.h"

网友C(2023-05-26):
测量温度准确吗?

网友D(2023-12-22):
有温度补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