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LED屏幕烟雾温度报警程序原理图PCB(还有LCD1602屏幕)

楼主(2021-06-17):
本来是用lcd1602显示,我给换成了oled屏幕,烟雾模块MQ-2模块,还有ds18b20模块
有程序有pcb图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单片机源程序如下(1602显示的):
#include <reg52.h>
#include <18b20.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REGX52.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ey1=P2^5;
sbit key2=P1^6;
sbit key3=P1^5;
sbit CS  = P3^0;
sbit CLK = P3^1;
sbit DIO = P3^2;
uchar i;
uchar moshi=0;
uint ad=0,wendu_h=35,a=0,time_20ms=0,shidu_h=200;
bit jia=1,disFlag=0;
extern uchar dis[];

uchar ADc()
{
        uchar i,dat11 = 0,dat22 = 0;
        //第一个周期:转换开始
        CS = 0;
        CLK = 0;
        DIO = 1;
        _nop_(); _nop_();//短暂定时2us——也可以写成delay2us();,那么程序就要有delay2us();的定义了。
        CLK = 1; _nop_(); _nop_();

        //第二个周期:选择选择单通道还是双通道  DIO=0双通道差分 或 DIO=1单通道
        CLK = 0; DIO=1; _nop_();_nop_();
        CLK = 1;        _nop_();_nop_();

        //第三个周期:DIO选择CH1-->如果DIO=0 选择CH0
        CLK = 0;DIO = 0; _nop_();_nop_();
        CLK = 1;DIO = 1; _nop_();_nop_();

        //等待
        CLK = 0; DIO = 1; _nop_();_nop_();

        //4-11,共8个下降沿读取数据(MSB->LSB) 先进来的为最高位,后进来为最低位
        for(i=0;i<8;i++)
        {
                CLK = 1;  _nop_();_nop_();
                CLK = 0;  _nop_();_nop_();
                dat11 = dat11<<1|DIO;
        }
        //11-18 共8个下降沿读取数据(LSB->MSB) 先进来的为最低位,后进来为最高位
        for(i=0;i<8;i++)
        {
                dat22 = dat22|((uchar)(DIO)<<i);
                CLK = 1;  _nop_();_nop_();
                CLK = 0;  _nop_();_nop_();
        }

        //禁止片选
        CS = 1;
        //如果MSB->LSB和LSB->MSB读取数据结果相同,返回读取结果,否者0
        return (dat11==dat22) ? dat11 : 0 ;
}
void keyscan()
{
        if(key1==0)
        {
                delay(5);
                if(key1==0)
                {
                        if(moshi==0){moshi=1;delay(20);}
                        else if(moshi==1){moshi=0;delay(20);}
                }
                while(!key1);
        }
        else if(key2==0)
        {
                delay(5);
                if(key2==0)
                {
                        if(moshi==0)
                        {
                                if(wendu_h==40) wendu_h=20;
                                else wendu_h++;
                        }
                        else if(moshi==1)
                        {
                                if(shidu_h==500) shidu_h=100;
                                else shidu_h+=50;
                        }

                }
                while(!key2);
        }
  else if(key3==0)
        {
                delay(5);
                if(key3==0)
                {
                        if(moshi==0)
                        {
                                if(wendu_h==20) wendu_h=40;
                                else wendu_h--;
                        }
                        else if(moshi==1)
                        {
                                if(shidu_h==100) shidu_h=500;
                                else shidu_h-=50;
                        }
                }
                while(!key3);
        }
}

void main()
{
         dsreset();
         init();
         while(1)
         {

                        if(moshi==0)
                                 {

                                         for(i=0;i<5;i++)
                                         {display_fazhiwen(wendu_h);}//delay(10);}
                                         get_temp();
                                         tempchange();
                 for(i=0;i<10;i++)
                                         {display_tempt(get_temp());}//delay(10);}
                                 }
                                 else if(moshi==1)
                                 {
                                         for(i=0;i<5;i++)
                                         {display_fazhishidu(shidu_h);}
                                         ad=ADc()*1.961;
                                         for(i=0;i<10;i++)
                                         {display_yanwu(ad);}//delay(10);} }
                                 }
                         keyscan();
          }
}

1602显示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