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LN2003加光耦隔离驱动TIP41C的问题

楼主(2021-06-17):
大神求救!

小白一枚,求教ULN2003驱动问题。
思路是这样的,首先用P3.2口输出高电平驱动2003,上拉电阻选择1K限流,(手册上写ULN2003输入端2MA电流)20K是凭感觉选的,输入到1B端口,1C口反向输出低电平,光耦输入端电源是5V,通过限流电阻,680欧姆,加到330欧姆两端电压为1.6V驱动光耦,不知道算的电阻值是否合适,光耦驱动后吧第二个2003,1B端口电平拉低,1C端口输出高电平,由于2003是集电极悬空,加上拉电阻不足以驱动TIP41C,于是前面加个8050驱动,不知道驱动电路的电阻值选用是否合理,驱动TIP41C的200欧姆是否合适,具体如何计算,求教大神,如果这个电路图可以正常使用,是否有什么问题,需要改进!求教!!

单片机IO口驱动输出控制直流24V电磁阀

单片机IO口驱动输出控制直流24V电磁阀

网友A:
这两片ULN2003完全可以省略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片ULN2003完全可以省略不用

我是打算做多路的24V电磁阀控制的,这个电路有问题么大神,求赐教

网友B:
电路原则上是能简则简,楼主此举却是在画蛇添足

网友C:
原则上是能减少原件就尽量减少原件,我修过一个电路,一个板上就有8只集成线路,就是CD4046的脚14的输入信号是经过3只CD4011,共12个与非门串联,又经过4只LM311串联组成的信号整形电路,在LM311的输入端经过一只104电容隔离,电阻分压,当时有一只LM311腐蚀严重,又没有备件,就将104电容的一端直接接到CD4046脚14端,把CD4011和LM311共7只原件全部取下来,通电工作正常。再看线路板上几乎没有原件了,这个板子还值几个钱啊.这样的设计是不是画蛇添足呢。

网友D:
直接用电磁阀驱动专用芯片,sop8的,驱动芯片的驱动端口隔离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片ULN2003完全可以省略不用

谢谢大神提供意见,已经整改电路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则上是能减少原件就尽量减少原件,我修过一个电路,一个板上就有8只集成线路,就是CD4046的脚14的输入信 ...

最初的目的是担心单片机IO口的驱动电流过大,因为我要加很多路驱动,想让单片机IO口电流小点,才加拉ULN2003,不知道是否想法有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用电磁阀驱动专用芯片,sop8的,驱动芯片的驱动端口隔离下

TIP41C,42C便宜

网友E:
不要光耦,你这并不是真正隔离,共地的
不要ULN2003,多余的
不要上拉电阻,多余的单片机的端口设定成强推挽输出
我这电路就可以直接用,实际使用过的,没有问题
左边是三极管驱动的,以前用这种电路的多
右边是MOS管驱动的,省钱电路简单,AO3400一毛都不到,TIP41C好像是一块多一个

楼主:
感谢大神的指导,谢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要光耦,你这并不是真正隔离,共地的
不要ULN2003,多余的
不要上拉电阻,多余的单片机的端口设定成强推挽 ...

大神厉害,多谢指导

网友F:
2003可以直接驱动24V电磁阀,另外,如果不是开机就驱动电磁阀,电磁阀供电电路完全可以设计成节能驱动电路,这样,电磁阀关断时的反峰电压会低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