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驱动TIP41C电磁阀问题

楼主:
经过大神赐教,原来用ULN003多余的去掉,现在精简的电路如下,这样电路是否能正常工作,电阻值选取是否合适,会有什么问题还请大神么赐教感激不尽!!

驱动电磁阀

驱动电磁阀

网友A(2021-06-18):
既然用光耦,r3与r2电源就不要连在一起,r2接24v(阻值要变),r3接vcc。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既然用光耦,r3与r2电源就不要连在一起,r2接24v(阻值要变),r3接vcc。

多谢大神指点

网友C:
R4也要接到24V,然后把阻值加大

网友D:
不用这么麻烦吧 用一个NMOS管驱动就行了 这个图唯一好的地方就是光耦给隔离了 但实际烧起来也不一定 光耦也可能前后穿透导致高压到单片机

把单片机的IO口设置成推挽输出 出来先接个2k的对地电阻 之后串联一个10k限流电阻到NMOS的G脚 24v到继电器线圈 线圈出来到NMOS的S脚 NMOS的D脚接地 反击二极管接到继电器线圈 就完事了

MOS管是电压器件 三极管是电流器件 控制起来 MOS比三极管耗电量小

虽然理论上你这图更稳妥和可靠会更高 但体积 成本 布线的麻烦程度等都大太多了 又不是给可靠度要求特别高的地方用 何必呢 可靠度要求高的地方通常也不是这么做 而是保持电路简单的情况下用更好 冗余度更大的零件 毕竟在很多地方 体积 重量更要紧 而提升可靠性手段很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D:
不用这么麻烦吧 用一个NMOS管驱动就行了 这个图唯一好的地方就是光耦给隔离了 但实际烧起来也不一定 光耦也 ...

下班了 随便画了一下供你参考一下

既然你用继电器 用一个TO220封装的NMOS放在继电器旁边 PCB投影也很小 这个体积的NMOS可以60V20A了 你这继电器能有多大电流 冗余度足够了吧

2K电阻是防止单片机上电时输出高电位导致继电器跳动
10K电阻是限流 MOS是电压驱动元件 电阻基本上随便选 不像三极管要求那么多
LED这么用不好 我照你原图画的 但一般我自己不这么用 宁可接到驱动MOS的IO上
单片机驱动MOS的端口在程序里要设置成推挽模式 不然推不起来 但假设你不在乎上电一瞬间的继电器跳动 那么去掉2K电阻 端口用准双向一样可以驱动MOS 这点比三极管好

网友E:
如果使用光耦合器将低压电路与功率级驱动电路隔离,则不要共享相同的 VCC。

网友B:
多谢大神们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