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VCC端口内部电阻问题

楼主(2021-06-18):
51单片机VCC端口内部电阻是多大呢,制作PCB的话是需要估算VCC端口的内部电阻才能估算到电流,然后再计算走线的宽度是吗

楼主:
我看到很多原理图都是直接把5V接到51单片机的VCC端口,可是电源的输出电流和VCC端口的内阻又有关系,要是直接这样直接把5V接到51单片机的VCC端口怎么知道电流符不符合标准呢,VCC的PCB走线又应该走多宽呢

网友A:
正常信号线宽度0.1-0.254mm,单片机电源和地线比正常走线宽2-3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信号线宽度0.1-0.254mm,单片机电源和地线比正常走线宽2-3倍

我的板子有5V供电给51单片机,有12V供给L298N,我是新手,PCB走线和电流有直接关系,可是我只确定电压不确定电流,故有此疑惑。或者说我直接把电源给芯片接上,具体PCB走线宽度看数据手册VCC端口最大承受电流来确定走线宽度吗

网友B:
51单片机所需电流手册已给出,不需要估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51单片机所需电流手册已给出,不需要估算。

我看很多原理图直接把VCC端口接5V电源,可是电源输出的电流受负载影响,直接把VCC端口接5V电源是否严谨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看很多原理图直接把VCC端口接5V电源,可是电源输出的电流受负载影响,直接把VCC端口接5V电源是否严谨呢

你品一下家里的用电情况,供电是交流220伏,家里的电灯什么的都是直接接到电源上,不管是25W的白炽灯还是150W,根本就不要考虑内阻,只需要按给定的功率计算出电流来选择电线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很多原理图直接把VCC端口接5V电源,可是电源输出的电流受负载影响,直接把VCC端口接5V电源是否严谨呢

在芯片旁放104及10uf电容(并在电源与地之间),就是解决电源间干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芯片旁放104及10uf电容(并在电源与地之间),就是解决电源间干扰问题。

请问PCB走线的宽度怎么确定呢,是直接按照数据手册能承受的最大电流来确定走线宽度吗

网友A:
单片机内部电阻基本不用考虑,问题在于设计上IO驱动口上的灌电流,那也是外部供电的事了。驱动小电流直接IO口可以,大电流就用三极管或其他电路隔离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PCB走线的宽度怎么确定呢,是直接按照数据手册能承受的最大电流来确定走线宽度吗

是直接按照数据手册能承受的最大电流来确定走线宽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直接按照数据手册能承受的最大电流来确定走线宽度。

好的,谢谢您的解答

网友D:
单片机耗电不是很大,基本100mA以内,走线宽度0.254mm就可以了,也不需要计算,真正耗电的是单片机IO口后面需要驱动的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片机耗电不是很大,基本100mA以内,走线宽度0.254mm就可以了,也不需要计算,真正耗电的是单片机IO口后面 ...

好的,谢谢您的解答

网友E:
手册上好像有的吧

网友F:
对于产品设计,走线的宽度是有要求的,一般这个东西在网上都是可以百度到的
对于个人DIY的板子,别说是0.254mm了,就是0.1mm都是没有问题的,你单片机电流能让0.1mm的线烧了,你单片机估计也不行了
单片机工作电流一般也就几mA,你IO没有输出的话
IO有输出或者吸入就视外围电路而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对于产品设计,走线的宽度是有要求的,一般这个东西在网上都是可以百度到的
对于个人DIY的板子,别说是0.254m ...

谢谢您的点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