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驱动光耦带ULN2003驱动三极管问题,求大神赐教!

楼主(2021-06-18):
小白一枚,求大神赐教。思路是这样的,当单片机IO口为高平时候,光耦不工作ULN2003,1B端输入高电平,IC端输出低电平导通TIP42C,发光二极管是为了指示是否工作,1N4007是消除反向电动势,TIP42C的基极电阻选200欧姆不知道是否合适,之所以用ULN2003是因为我要加好几路驱动电磁阀,这个图只是一路的驱动,不知道是否设计的合理,电阻取值是否合适,还有单片机IO口上电瞬间为高电平一瞬间时候,那时候TIP42C会满足驱动条件,会不会误触发什么的,求大神门指点指点。

单片机驱动电磁阀

单片机驱动电磁阀

网友A:
光耦电阻R2及后面供电不要用VCC接24V,R3供电VCC,24V地与VCC地要分开,这样光耦才有用。

网友B:
我做过一个项目,如图。MC1413与UL2003兼容,工作原理或供楼主参考:
当P0.1=0(低电平) -> 光偶4N25内的二极发亮 ->其内的三极管导通 ->MC1413脚1高电平->反相输出脚16低电平
->继电器J13线包有工作电流 ->触头K3闭合 ->电磁锁动作.指示灯亮。
(89s52 蓝牙串口)手机用密码开锁电路.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