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595输出接按键,怎么读取键码

楼主(2021-06-18):
(无正文)

网友A:
74HC595是串入并出的器件,不具有做输入的功能,输出不能接按键的

网友B:
这是74HC595的课程 你可以学习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Jx411Z7yC?p=13

网友B:
两片74HC595 驱动8位数码管 单片机源代码分享 http://www.51hei.com/bbs/dpj-2012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74HC595是串入并出的器件,不具有做输入的功能,输出不能接按键的

可以呀,原理图上边Q1-Q7接了四个按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片74HC595 驱动8位数码管 单片机源代码分享 http://www.51hei.com/bbs/dpj-201201-1.html

感谢,数码管会用,但是595输出接了四个按键不会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呀,原理图上边Q1-Q7接了四个按键

那么你要先上原理图啊~!
74HC595通常是做为输出使用并不会接按键
而你现在是在问一个不正常的使用方法
是否应该把问题的前设描述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呀,原理图上边Q1-Q7接了四个按键

好家伙,发完帖半个多月才回来,还以为是广撒网呢。
你可以自己看看595的资料手册,看看是不是具有检测输入的功能。图不帖出来光说没用,最好标注一下来源,我估计是利用595的输出扫描按键,最终还得接单片机进行按键识别的,只是减少了单片机I/O的占用。

网友D(2022-12-14):
同样需要这样的程序,请各位大老不悯赐教!

网友E:
595输出,还要一个输入IO来配合,就可以读了。

网友F:
应该用74读键盘,任意多个键均只需用3根线即可与单片机接口。

网友D:
引用 网友A:
74HC595是串入并出的器件,不具有做输入的功能,输出不能接按键的

HC595是可以做键的,只是你还没有学会,市场上已经有成熟的产品在这样做

网友G:
引用 网友A:
74HC595是串入并出的器件,不具有做输入的功能,输出不能接按键的

虽然595不能做按键读取输出给单片机,但可以用变通的方法实现,例如发送数码管位选数据的时候,1低7高,低电平那个脚按钮按下的话,单片机读一次管脚,就知道哪个按钮按下了。

网友H(2023-09-18):
74HC595的信号只出不进,你应该用74HC165。

网友I:
原理图上边Q1-Q7接了四个按键  595输出,还要一个输入IO来配合,就可以读了。

仿真没有什么问题,实际运用要考虑按键消抖问题。

#include <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P_HC595_SER   = P2^0;
sbit P_HC595_SRCLK = P2^1;
sbit P_HC595_RCLK  = P2^2;
sbit KEY=P2^3;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x70,0x79,0xee};//KEY.
unsigned char code display[]={//0~f-.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40,0x80};
unsigned char code wela[]={
        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 向HC595发送一个字节函数 ******************/
void Send_595(uchar dat)
{
        uchar i;
        for(i=0;i<8;i++)
        {
                dat <<= 1;
                P_HC595_SER  = CY; //溢出位赋值数据输出端
                P_HC595_SRCLK = 1; //移位时钟
                P_HC595_SRCLK = 0;
        }
}
/**************** 向HC595发送2个字节驱动码 ******************/
void DisplayScan()
{
        static uchar i,j;
        Send_595(wela[i]);//向HC595发送位码
/**********根据位码识别按键********/
        if(!KEY)
        {
                switch(i)
                {
                        case 0: j= 4; break;
                        case 1: j= 1; break;
                        case 2: j= 2; break;
                        case 3: j= 3; break;
                }
        }
/******************************/
        if(i==3)
                Send_595(display[j]);//向HC595发送段码显示键值
        else
                Send_595(table[i]);  //向HC595发送段码显示KEY.
        P_HC595_RCLK = 1;       //锁存输出数据
        P_HC595_RCLK = 0;
        i++;
        i%=4;
}

void main()
{
        P_HC595_SRCLK = 0;//初始化移位时钟端
        P_HC595_RCLK  = 0;//初始化锁存输出端
        while(1)
        {
                DisplaySca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