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光耦输入,单片机IO口电流问题

楼主:
回帖奖励 10 黑币 回复本帖可获得 10 黑币奖励! 每人限 1 次
#

思路是这样的:当DB2端口接好NPN型光电开关后,有信号时候光耦导通,然后单片机P3.4电平拉为低电平,LED灯亮。问题是当光耦的导通后,LED灯亮5MA的电流的流向是不是分成两路流向GND,一路通过单片机IO内部连接GND,还是直接5MA电流通过光耦的三极管导通后直接流向GND,因为怕电流流向IO口5MA增加单片机的功耗,这个问题可能很小白,但求大神赐教,不懂就问吗我不想不懂装懂哈哈哈·

网友A(2021-06-18):
DB2的地不应该是5V的地,应该是24V的地,你这样接失去光耦的隔离作用。

网友B:
要看你单片机P3.4口设置的是上拉电阻还是下拉电阻,上拉电阻的话不会用电流流入单片机,下拉电阻的话,流入单片机的电流也很小。

网友C:
单片机IO口设置为输入高阻抗

网友D:
单片机上电后引脚全部是高电平,所以电流不会流向那边,他会流向GND

网友E:
单片机IO口设置为输入,一般不用考虑对外围电路的影响。如果是输出就不同了。

网友F:
谢谢大神们的指点

网友G:
P3.4是为检测光耦的,必然设为高电平,所以它被拉低时输出电流;总之,LED电流全部进光耦外,P3.4电流也通过光耦到GND

网友H:
主要的电流基本是通过光耦的三极管进GND了

网友I:
单片机IO口设置为输入,内阻很大,电流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G:
3.4应该是高电平,光耦导通后被拉低,P3.4是输出电流的。所以LED的电流全部通过光耦走GND,而且P3.4也有电流走光耦到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