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语音播报万年历程序SYN6288+DS1302+1602+18B20 Proteus仿真

楼主(2021-06-18):
时间可以设置更改  ,一键报时万年历设置

采用1602显示   1302时钟芯片 +SYN6288语音播报芯片+DS18B20
仿真实物齐全,可以直接使用。直接焊接实物方可使用。

仿真

仿真

成品原理图

成品原理图

#include <REG52.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KEY.H"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1302.h"

#include "config.h"
/*********定义变量*********/

uchar buff[16];
uint Y=0,M=0,D=0,H=0,F=0,S=0,W=0;
uchar T18B20=0;

uchar ADDR=0;
bit SetState=0;
sbit led = P2^7;

/*=====1602显示======*/
void LCD_DISPLAY()
{
        T18B20=(retemp());       //18B20温度采集数值

        Y = (TIME[6]/16*10)+(TIME[6]&0X0F);
        M = (TIME[4]/16*10)+(TIME[4]&0X0F);
        D = (TIME[3]/16*10)+(TIME[3]&0X0F);

        W = ((TIME[5]/16*10)+(TIME[5]&0X0F)%7);

        H = (TIME[2]/16*10)+(TIME[2]&0X0F);
        F = (TIME[1]/16*10)+(TIME[1]&0X0F);
        S = (TIME[0]/16*10)+(TIME[0]&0X0F);

        sprintf(buff,"20%02d-%02d-%02d",(int)Y,(int)M,(int)D);
        print(1,1,buff);

        sprintf(buff,"%02d:%02d:%02d",(int)H,(int)F,(int)S);
        print(2,1,buff);

        sprintf(buff,"T:%02dC",(int)T18B20);
        print(2,12,buff);

        switch(W)
        {
                case 0:print(1,12,"SUM");break;
                case 1:print(1,12,"MON");break;
                case 2:print(1,12,"TUE");break;
                case 3:print(1,12,"WED");break;
                case 4:print(1,12,"THU");break;
                case 5:print(1,12,"RFI");break;
                case 6:print(1,12,"STA");break;

                default :break;
        }

}

void Int0Configuration()
{
        //设置INT0
        IT0=1;//跳变沿出发方式(下降沿)
        EX0=1;//打开INT0的中断允许。
}
/*******************************************************************************
* 函数名         : Int0()
* 函数功能                   : 外部中断0 中断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Int0() interrupt 0
{
        if(K6_F==1)
        {
                K6_F=0;
                SetState=~SetState;
                Ds1302Init();
        }
}

/*========时间更改==========*/
void TIMER_CHANGE()
{

         if(K4_F==1)                //检测按键K4是否按下
                {
                        K4_F = 0;
                        ADDR++;
                        if(ADDR>=7)
                        ADDR=0;
                }
                else if(K3_F==1)                //检测按键K3是否按下
                {
                        K3_F = 0;
                        ADDR--;
                        if(ADDR<0)
                        ADDR=7;
                }

                if((K2_F==1)||(K1_F==1))                //检测按键K2或者k1是否按下
                {
                        if(K2_F==1)
                        {
                                K2_F=0;
                                TIME[ADDR]++;
                                if((TIME[ADDR]&0X0F)>9)
                                {
                                        TIME[ADDR] = TIME[ADDR]+6;
                                }
                        }
                        else if(K1_F==1)
                        {
                                K1_F=0;
                                TIME[ADDR]--;
                                if((TIME[ADDR]&0X0F)>9)
                                {
                                        TIME[ADDR] = TIME[ADDR]-6;
                                }

                        }
                }

                if((ADDR<2)&&(TIME[ADDR]>=0x60))  //分不能超60
                {
                        TIME[ADDR] = 0;
                }
                else if(ADDR==2&&TIME[ADDR]>=0x24)   //小时不能超24
                {
                        TIME[ADDR] = 0;
                }
                else if(ADDR==3&&TIME[ADDR]>=0x32)   //day不能超31
                {
                        TIME[ADDR] = 1;
                }
                else if(ADDR==4&&TIME[ADDR]>=0x13)   //月分<=12
                {
                        TIME[ADDR] = 1;
                }
                else if(ADDR==0&&TIME[ADDR]>=0x07)   //星期<=7
                {
                        TIME[ADDR] = 1;
                }

                Ds1302Write(ADDR,TIME[ADDR]);

                switch(ADDR)
                {
                        case 0:print(2,10,"S ");break;   //second
                        case 1:print(2,10,"F ");break;   //Minute
                        case 2:print(2,10,"H ");break;   //Hour
                        case 3:print(2,10,"D ");break;   //DAY
                        case 4:print(2,10,"M ");break;   //MONTH
                        case 5:print(2,10,"W ");break;   //WEEK
                        case 6:print(2,10,"Y ");break;   //YEAR
                        default :break;
                }
}

/*******主函数*******/
void main() //int a
{
        uchar kkk = 55;
        Int0Configuration();
        lcd_init();
        lcd_clear();
        EA=1;   //总中断

        while(1)
        {
……………………

网友A(2022-06-20):
第52行代码:  case 5:print(1,12,"RFI");break;  其中"RFI"应为,"FRI"之误

网友B:
楼主这个有闹钟功能吗,添加功能是不是更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