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想请问下为什么程序烧进去后LCD显示会变成一行黑块

楼主:
这样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网友A(2021-06-18):
论坛解决这类问题的比较多,建议搜索下。
以下是我给你的建议:
1.找个没问题的程序下载进去测试下,如果正常说明硬件没问题,检查软件部分;
2.软件通常是写命令和写数据那块重点看下,同事rs rw en接线检查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论坛解决这类问题的比较多,建议搜索下。
以下是我给你的建议:
1.找个没问题的程序下载进去测试下,如果 ...

好的,谢谢。我试试

网友C:
如果要是例程的话就先检查一下引脚定义是否一致

网友D:
空白数据,显示位置没有数据

网友E:
LCD管电压过高烧坏了换个

网友F:
来看一下51hei论坛里面解决此问题的痛苦经历吧:
51hei搜索框输入"1602 方块"或者"1602 黑块"或者"1602 白块"或者"1602 格":

这个是io口设置问题,最终搞定了:http://www.51hei.com/bbs/dpj-199732-1.html
http://www.51hei.com/bbs/dpj-168643-1.html
http://www.51hei.com/bbs/dpj-208189-1.html

既有可能是软件问题也有硬件问题
http://www.51hei.com/bbs/dpj-187378-1.html
http://www.51hei.com/bbs/dpj-160754-1.html

网友G:
LCD1602显示℃ 这种自定义符号 http://www.51hei.com/bbs/dpj-200685-1.html
LCD1602液晶最新资料 说明了具体的时间要求 http://www.51hei.com/bbs/dpj-205768-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