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时钟晶振的问题

楼主(2021-06-18):
大家有没有遇到STM32 32.768时钟无法正常起振的问题,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A:
发电路图,有没有换过晶振实验

网友B:
使用有源晶振

网友C:
首先对于STM32,要是特殊使用外部的32.768k晶振,需要手动添加初始化代码.你先确保你的晶振是好的,然后调你的程序就好了,不起振一般不出现,除非电路错了.

网友D:
用示波器检查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