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C245如何读取输入数值?

楼主(2021-06-18):
主芯片用的是STC8A8K64S4A12,然后LVC25用来读取外围输入参数,小白一个,请问各位是怎么读取知道输入参数的

网友A:
先将其中一片74LVC245的OE引脚拉低,再读取P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将其中一片74LVC245的OE引脚拉低,再读取P2

所以是轮流拉低P4口,一直扫描方式来检测判断那个按钮按下对吧,我这样理解

网友B:
好像有点像那个矩阵键盘的扫描一样。你可以通过这个思路看看

网友C(2021-07-20):
74LV245是低压硅栅CMOS器件,与74HC245和
74HCT245针脚和功能兼容。
74LV245
是八位元收发器,在发送和接收方向上都具有非反相3态总线兼容输出。发送/接收(DIR)输入控制方向,
而输出使能(OE)输入则可实现轻松级联。针脚OE
控制输出,因此总线可以得到有效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