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驱动LCM1604四行液晶例程

楼主(2021-06-18):
/* Module---------------------------------------------------------------------*/
#define    _MAIN_MODULE_

/* Includes ------------------------------------------------------------------*/
#include "main.h"

/* Private typedef -----------------------------------------------------------*/
#define DATAPORT  P0
sbit  LCD_RS = P1^0;//0指令 1数据
sbit  LCD_RW = P1^1;//0写 1读
sbit  LCD_EN = P1^2;//使能信号脚
/* Private define ------------------------------------------------------------*/

/* Private macro -------------------------------------------------------------*/
code const uint8_t revision_date[12] = __DATE__;        //固件生成日期
code const uint8_t revision_time[16] = __TIME__;        //固件生成时间
code const uint8_t revision_ver[13]={" Ver:1.0 \r\n"};//版本信息

/* Private variables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 Private functions ---------------------------------------------------------*/

unsigned int time_ms;
unsigned char  seg[]={
"  LCD1604 Demo  "
"  By    Liming  "
"   2021-06-15   "
"  PM: --:--:--  "
};

void IO_Init(void)
{
  P0M0 = 0x00;P0M1 = 0X00;
    P1M0 = 0x07;P1M1 = 0X00;
}
/*******************************************************************************
  * @brief  None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Author:Liming**/
void TIM0_Init(void)    //1毫秒@22.1184MHz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9A;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A9;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ET0 = 1;    //定时器0中断开启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A = 1;
}
void TIM0_int (void) interrupt 1
{
  if(time_ms>0)time_ms--;
  if(task1s)task1s--;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time_ms = t;
    while(time_ms);
}

uint8_t LCD1604_ReadSta(void)
{
  uint8_t res;

  LCD_RS = 0;
  LCD_RW = 1;
  LCD_EN = 1;Delay(5);
  res = DATAPORT;
  LCD_EN = 0;
  return res;
}

void LCD1604_BusyWait(void)
{
  /*当P0^7为低电平时,P0口为空闲状态*/
  while((LCD1604_ReadSta()&0x80)==0x80);
  Delay(1);
}

void LCD1604_WriteCmd(unsigned char Cmd)
{
  LCD1604_BusyWait();
  LCD_RS = 0;
  LCD_RW = 0;
  DATAPORT = Cmd;
  LCD_EN = 1;Delay(10);
  LCD_EN = 0;
}

void LCD1604_WriteDat(unsigned char Dat)
{
  LCD1604_BusyWait();
  LCD_RS = 1;
  LCD_RW = 0;
  DATAPORT = Dat;
  LCD_EN = 1;
  Delay(10);
  LCD_EN = 0;
}

void initial(void){
  LCD1604_WriteCmd(0x38);
  LCD1604_WriteCmd(0x01);
  LCD1604_WriteCmd(0x06);
  LCD1604_WriteCmd(0x0c);
}

void main(void){

  unsigned char data_index;
  unsigned char i;

  TIM0_Init();  //SysTick 1ms
  initial();        //初始化LCD
  while(1){
    if(task1s==0)
    {
      task1s = 1000;sec++;
      if(sec>=60){
        sec = 0;min++;
        if(min>=60){
          min = 0;hour++;
          if(hour>=12)hour = 0;
        }
      }
      seg[54] = (hour/10)+'0';
      seg[55] = (hour%10)+'0';
      seg[57] = (min/10)+'0';
      seg[58] = (min%10)+'0';
      seg[60] = (sec/10)+'0';
      seg[61] = (sec%10)+'0';

      data_index = 0;
      LCD1604_WriteCmd(0x80);//第一行
      while(data_index<=15){LCD1604_WriteDat(seg[data_index]);data_index++;}
      LCD1604_WriteCmd(0xc0);//第二行
      while(data_index<=31){LCD1604_WriteDat(seg[data_index]);data_index++;}
      LCD1604_WriteCmd(0x90);//第三行
      while(data_index<=47){LCD1604_WriteDat(seg[data_index]);data_index++;}
      LCD1604_WriteCmd(0xd0);//第四行
      while(data_index<=63){LCD1604_WriteDat(seg[data_index]);data_index++;}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