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寻迹小车红外循迹的问题,左右两边的红外模块接受的频率不一样

楼主(2021-06-18):
在做三路循迹小车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左右两边的红外模块接受的频率不一样怎么办?就是遇到停止的横线,但是先左边或者右边会先检测到,然后就拐弯了,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求问大神

楼主:
用的是51单片机

网友A:
猜谜语吗? 上程序呀

网友B:
很简单,大循环里加20ms延时,也就是每间隔20MS判断状态,每次动作20MS,就算是停止线前一开始稍微进行左右拐也不影响,利用惯性会进入停止线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