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楼道延时开关程序,为什么一次加就是加50s.数字太大会乱

楼主(2021-06-18):
设计一楼道触摸延时开关控制器,其功能是当人用手触摸开关时,照明灯点亮,并持续一段时间后自动熄灭。开关的延时时间可设置并有显示。
触摸即是按键开关,程序出现了错误,为什么一次加就是加50s.数字太大会乱。

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ledtab[]={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ff};
uchar KEY,keyval,dat[2],sec,num,tick,time;
sbit D1=P1^0;
sbit D2=P1^1;
void delay(uchar x)
{
uchar i,j;
for(i=0;i<x;i++)
for(j=0;j<125;j++);
}
void dischg()
{
dat[0]=time/10;
dat[1]=time%10;
}
void getkey(void)
{
keyval=0xff;
KEY=P3&0x0f;
if(KEY!=0xf)
{
  delay(10);
  KEY=P3&0x0f;
  if(KEY!=0x0f)
  {
  switch(KEY)
  {
  case 0x0e:
   while(P3&0x0f==0x0e);
   keyval=1;
   break;
  case 0x0d:
   while(P3&0x0f==0x0d);
   keyval=2;
   break;
  case 0x0b:
   while(P3&0x0f==0x0b);
   keyval=3;
   break;
  case 0x07:
   while(P3&0x0f==0x07);
   keyval=4;
   break;
  default:break;
  }
  }
}
}
void t0_isr() interrupt 1
{
TR0=0;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R0=1;
tick++;
if(tick>=20)
{
  tick=0;
  if(time>0)time--;
  else
  {
  D1=0;
  D2=0;
  TR0=0;
  time=sec;
  }
dischg();
}
}
t1_isr() interrupt 3
{
TR1=0;
TH1=(65536-5000)/256;
TL1=(65536-5000)%256;
TR1=1;
if(num)P2=0x01;
else P2=0x02;
P0=~ledtab[dat[num]];
num++;
num&=0x01;
}
main()
{
TMOD=0x1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H1=(65536-5000)/256;
TL1=(65536-5000)%256;
dat[0]=0x00;
dat[1]=0x05;
tick=0;
sec=5;
time=5;
// dischg();
TR0=0;
ET0=1;
TR1=1;
ET1=1;
D1=0;
D2=0;
EA=1;
while(1)
{
  getkey();
  switch(keyval)
  {
  case 1:
   TR0=0;
   sec++;
   time=sec;
   dischg();
   break;
  case 2:
   TR0=0;
   if(sec>1)sec--;
   time=sec;
   dischg();
   break;
  case 3:
   D1=1;
   D2=0;
   TR0=1;
   time=sec;
   dischg();
   break;
  case 4:
   D1=0;
   D2=1;
   TR0=1;
   time=sec;
   dischg();
   break;
  default:break;
  }
}
}

网友A:
按键没有做防抖延迟处理,当你按下去的时候,你以为只按了一下,实际sec值不知道跑了多少下了,就4个按键,不要用键值的方法,就直接比较按键是否为另,如果为0 while(P-30==0)

网友B:
按键没消抖,所以一直加了,你可以判断按下松开再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键没有做防抖延迟处理,当你按下去的时候,你以为只按了一下,实际sec值不知道跑了多少下了,就4个按键, ...

确实没有防抖延迟嘻嘻 谢谢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键没消抖,所以一直加了,你可以判断按下松开再加

√明白了,我现在想修改那个按下增加的秒数却改不了,代码找不到了,请问大佬具体是哪些代码控制按键增加或者减少秒数吗

网友C:
switch(KEY)
{
       case 0x0e:
                       keyval=1;
                       while(P3&0x0f==0x0e);
                       break;
}

需要把执行的操作放在按键松开之前,然后再去等待按键释放

楼主:
引用 网友C:
switch(KEY)
{
       case 0x0e:

改了试了一下还是会抖动

网友D:
看得很粗啊,我觉得不是防抖问题,是keyval没有清零,所以只要按一次,就会一直累加,我觉得每次switch(keyval)之后,加上keyval=0;就会好了

网友E:
稍微进行10ms的消抖动处理,即可解决

网友F(2022-06-22):
这个代码是全部了嘛

网友G:
延时的话肯定会出问题,建议改成中断模式

网友H:
void Delay1m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2;
        j = 239;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getkey(void)
{
        static unsigned char DelayXD = 0;
    keyval = 0xff;
    KEY = P3 & 0x0f;
    if(KEY != 0xf)
    {
                        Delay1ms();
        if(DelayXD<0xFF)DelayXD++;
                        if(DelayXD == 20)
                        {
                                KEY = P3 & 0x0f;
        if(KEY != 0x0f)
        {
            switch(KEY)
            {
            case 0x0e:
                while(P3 & 0x0f == 0x0e);
                keyval = 1;
                break;
            case 0x0d:
                while(P3 & 0x0f == 0x0d);
                keyval = 2;
                break;
            case 0x0b:
                while(P3 & 0x0f == 0x0b);
                keyval = 3;
                break;
            case 0x07:
                while(P3 & 0x0f == 0x07);
                keyval = 4;
                break;
            default:
                break;
            }
        }
                        }

    }else
                {
                        DelayXD = 0;
                }
}

网友I:
引用 楼主:
改了试了一下还是会抖动

给你改了,你试试。
测试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