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步进电机正转反转控制实验,谢谢采纳

楼主(2021-06-18):
关于STM32F4的步进电机控制实验,可自由控制步进电机正转反转,可运用到智能家居。谢谢采纳。

/*
****************************************************************************************
* INCLUDES (头文件包含)
****************************************************************************************
*/
#include "motor.h"
#include "common.h"
#include "key.h"
/*
****************************************************************************************
* CONSTANTS (常量定义)
****************************************************************************************
*/

/*
****************************************************************************************
* TYPEDEFS (类型定义)
****************************************************************************************
*/

/*
****************************************************************************************
* LOCAL VARIABLES (静态变量)
****************************************************************************************
*/

/*
****************************************************************************************
* LOCAL FUNCTIONS DECLARE (静态函数声明)
****************************************************************************************
*/
static void stepper_motor_cw(u32 xms);
static void stepper_motor_ccw(u32 xms);

/*
****************************************************************************************
* LOCAL FUNCTIONS (静态函数)
****************************************************************************************
*/
//步进电机正转
static void stepper_motor_cw(u32 xms)
{
          //A+
    STEPPER_MOTOR_IN1_H;
    STEPPER_MOTOR_IN2_L;
          STEPPER_MOTOR_IN3_L;
    STEPPER_MOTOR_IN4_L;
    TIM11_delayms(xms);
          //B-
          STEPPER_MOTOR_IN1_L;
    STEPPER_MOTOR_IN2_L;
          STEPPER_MOTOR_IN3_L;
    STEPPER_MOTOR_IN4_H;
    TIM11_delayms(xms);
          //A-
          STEPPER_MOTOR_IN1_L;
    STEPPER_MOTOR_IN2_H;
          STEPPER_MOTOR_IN3_L;
    STEPPER_MOTOR_IN4_L;
    TIM11_delayms(xms);
          //B+
          STEPPER_MOTOR_IN1_L;
    STEPPER_MOTOR_IN2_L;
          STEPPER_MOTOR_IN3_H;
    STEPPER_MOTOR_IN4_L;
    TIM11_delayms(xms);
}
//翻转
static void stepper_motor_ccw(u32 xms)
{
          // A+  --  B- -- A-  -- B+
          //A+
    STEPPER_MOTOR_IN1_L;
    STEPPER_MOTOR_IN2_L;
          STEPPER_MOTOR_IN3_H;
    STEPPER_MOTOR_IN4_L;
    TIM11_delayms(xms);
          //B-
          STEPPER_MOTOR_IN1_L;
    STEPPER_MOTOR_IN2_H;
          STEPPER_MOTOR_IN3_L;
    STEPPER_MOTOR_IN4_L;
    TIM11_delayms(xms);
          //A-
          STEPPER_MOTOR_IN1_L;
    STEPPER_MOTOR_IN2_L;
          STEPPER_MOTOR_IN3_L;
    STEPPER_MOTOR_IN4_H;
    TIM11_delayms(xms);
          //B+
          STEPPER_MOTOR_IN1_H;
    STEPPER_MOTOR_IN2_L;
          STEPPER_MOTOR_IN3_L;
    STEPPER_MOTOR_IN4_L;
    TIM11_delayms(xms);
}
/*
****************************************************************************************
* PUBLIC FUNCTIONS (全局函数)
****************************************************************************************
*/
/*
****************************************************************************************
* Function: dc_motor_init
* Description: 直流电机初始化
* Input: None
* Output: None
* Return: None
* Author: Dingwei
* Others: IA        --        PA7/TIM3CH2
                                        IB         --        PA6/TIM3CH1
* Date of completion: 2020-12-11
* Date of last modify: 2020-12-11
****************************************************************************************
*/
void dc_motor_init(void)
{
        //本质就是PA6和PA7复用为TIM3CHn(输出比较功能)的初始化配置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InitStruct;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1.        激活通信相关GPIO引脚,将他们配置为复用模式,并映射到该通信接口上*/
        RCC_AHB1PeriphClockCmd (DCMOTOR_IA_Periph_ENABLE | DCMOTOR_IB_Periph_ENABLE, ENABLE);
        //对GPIO初始化句柄赋值(写入配置信息)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AF ;
        gpio_InitStruct.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DCMOTOR_IA_Pinx ; //若操作多个引脚使用 | 连接起来
        gpio_InitStruct.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Low_Speed ;
        GPIO_Init(DCMOTOR_IA_GPIOx,&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DCMOTOR_IB_Pinx ;
        GPIO_Init(DCMOTOR_IB_GPIOx,&gpio_InitStruct);

        //将IA和IB引脚映射到相应的TIM上
        GPIO_PinAFConfig (DCMOTOR_IA_GPIOx, DCMOTOR_IA_PinSourcex, DCMOTOR_IA_AF);
        GPIO_PinAFConfig (DCMOTOR_IB_GPIOx, DCMOTOR_IB_PinSourcex, DCMOTOR_IB_AF);

        /*2.        TIM时基单元配置*/
        //激活基本定时器
        RCC_APB1PeriphClockCmd (DCMOTOR_TIM_ENABLE, ENABLE);
        //设定定时时长  ==  (arr+1)/ (84000000/(psc+1)) == (arr+1)*(psc+1) /84000000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Period                                                        =        10000-1 ; //重载值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Prescaler                                        = 84-1 ; //分频
        tim_TimeBaseInitStruct.TIM_RepetitionCounter        = 0 ;//仅对TIM1和TIM8有用
        TIM_TimeBaseInit (DCMOTOR_TIMx, &tim_TimeBaseInitStruct);
        //考虑部分寄存器写入缓冲特性,需要产生一次更新事件,之后清除标志位
        TIM_GenerateEvent (DCMOTOR_TIMx, TIM_EventSource_Update);
        TIM_ClearFlag (DCMOTOR_TIMx, TIM_FLAG_Update);
        //计数器清零
        TIM_SetCounter (DCMOTOR_TIMx, 0);

        /*3. TIM3OC1和OC2初始化*/
        //tim_OCInitStruct.TIM_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Reset ;
        //tim_OCInitStruct.TIM_OCNIdleState = TIM_OCNIdleState_Reset ;
        //tim_OCInitStruct.TIM_OCNPolarity = TIM_OCNPolarity_High ;
        //tim_OCInitStruct.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NState_Disable ;
        tim_OCInitStruct.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
        tim_OCInitStruct.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有效电平为高电平
        tim_OCInitStruct.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输出通道使能
        tim_OCInitStruct.TIM_Pulse                                =        0 ;//比较值初值
        TIM_OC1Init (DCMOTOR_TIMx, &tim_OCInitStruct);
        TIM_OC2Init (DCMOTOR_TIMx, &tim_OCInitStruct);

        /*4. 使能TIM(开启计数)*/
        TIM_Cmd(DCMOTOR_TIMx,ENABLE);
}

/*
****************************************************************************************
* Function: dc_motor_speedControl
* Description: 直流电机速度控制函数
* Input: int speedPercent        速度百分比(有效数据在-100~+100范围)
* Output: None
* Return: None
* Author: Dingwei
* Others: 速度的正负表示转动方向
* Date of completion: 2020-12-10
* Date of last modify: 2020-12-10
****************************************************************************************
*/
void dc_motor_speedControl(int speedPercent)
{
        if(speedPercent > 0)        //正转
        {
                if(speedPercent > 100)
                {
                        speedPercent = 100;
                }
                DCMOTOR_IA_DUTYCYCLE(speedPercent);
                DCMOTOR_IB_DUTYCYCLE(0);
        }
        else if(speedPercent < 0)        //反转
        {
                if(speedPercent < -100)
                {
                        speedPercent = -100;
                }
                DCMOTOR_IA_DUTYCYCLE(0);
                DCMOTOR_IB_DUTYCYCLE(-1*speedPercent);
        }
        else                                //停止
        {
                DCMOTOR_IA_DUTYCYCLE(0);
                DCMOTOR_IB_DUTYCYCLE(0);
        }
}

/*
****************************************************************************************
* Function: stepper_motor_init
* Description: 步进电机初始化
* Input: None
* Output: None
* Return: None
* Author: Dingwei
* Others: PC3~0对应IN1~4,推挽输出
* Date of completion: 2020-12-10
* Date of last modify: 2020-12-10
****************************************************************************************
*/
void stepper_motor_init(void)
{
        //0. 激活GPIOC
        RCC_AHB1PeriphClockCmd (RCC_AHB1Periph_GPIOC, ENABLE);
        //1. 创建GPIO初始化句柄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2. 对GPIO初始化句柄赋值(写入配置信息)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
        gpio_InitStruct.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3 | GPIO_Pin_2 | GPIO_Pin_1 | GPIO_Pin_0; //若操作多个引脚使用 | 连接起来
        gpio_InitStruct.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Low_Speed ;
        //3. 库函数GPIO初始化
        GPIO_Init(GPIOC,&gpio_InitStruct);
        //4. 初始时,LED1~3熄灭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3);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2);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1);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0);
}

/*
****************************************************************************************
* Function: stepper_motor_move
* Description: 步进电机运动
* Input: int cycle 周期,正负表示正反转
                                采用单四拍,每四拍对应一个周期
                                        u32 xms   每个节拍的间隔
* Output: None
* Return: None
* Author: Dingwei
* Others: 单四拍
* Date of completion: 2020-12-10
* Date of last modify: 2020-12-10
****************************************************************************************
*/
void stepper_motor_move(int cycle,u32 xms)
{
        int i;
        if(cycle > 0)
        {
                for(i=0 ; i <cycle ; i++)
                {
                        stepper_motor_cw(xms);
                }
        }
        else if(cycle < 0)
        {
                cycle *= -1;
                for(i=0 ; i <cycle ; i++)
                {
                        stepper_motor_ccw(xms);
                }
        }
        else //cycle == 0
        {
                STEPPER_MOTOR_IN1_L;
                STEPPER_MOTOR_IN2_L;
                STEPPER_MOTOR_IN3_L;
                STEPPER_MOTOR_IN4_L;
        }
}
/*******************************************************************************
* 函数名:
* 函数参数
* 功能描述:
* 参数说明:
* 返回值说明
* 修改记录:
         IA PA7  IB PA6

        stepper_motor_move(-185,1);
  stepper_motor_move(185,1);
*******************************************************************************/

void stepper_motor_movecontrol(void)
{

        if(KEY1_Press)
        {

                        while(KEY1_Press )
                        {

                                stepper_motor_move(-1,10);
                                 TIM11_delayms(10);
                        }
         }
        if(KEY2_Press)
        {
                         while(KEY2_Press )
                                {

                                        stepper_motor_move(1,10);
                                        TIM11_delayms(10);

                                }

        }
}

u8 buf3[10];
u8 dangwei ;

void dc_motor_speed(void)
{
        static int speed = 0;
           if(KEY1_Press)        //正常按下    或  抖动导致误识别
        {
                TIM11_delayms(50);//延时时间 > 弹片恢复时间,且越小越好
                if(KEY1_Press)        //人为按键此时还是按下状态  或  此时抖动消失
                {
                        while(KEY1_Press);//等待手松开
                                                dangwei++;
                              speed += 20;
                        if(dangwei == 6)
                        {
                                                dangwei = 0;
                              speed = 0;
                        }
                }
        }
                   if(KEY2_Press)        //正常按下    或  抖动导致误识别
        {
                TIM11_delayms(50);//延时时间 > 弹片恢复时间,且越小越好
                if(KEY2_Press)        //人为按键此时还是按下状态  或  此时抖动消失
                {
                        while(KEY2_Press );//等待手松开
                                                dangwei--;
                              speed -= 20;
                }
        }
                dc_motor_speedControl(speed);
}

Ex03-步进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