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红外发射程序能否替代红外遥控器?

楼主(2021-06-18):
红外发射程序中的发射引脚连在P1^0,如何用这个红外发射程序代替红外遥控器,发射键码呢

网友A:
当然可以,我以前就制作成功过,发射引脚可以用任意io,然后写程序实现发射功能,你可以参考下面的资料
http://www.51hei.com/bbs/dpj-144433-1.html
http://www.51hei.com/bbs/dpj-205755-1.html

不过他这个电路没有用三极管放大的,遥控距离肯定特别近,你做电路的时候最好加个放大电路

网友B:
原理是一样的,应该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