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PGA给51单片机串口发送字节的问题,求帮助

楼主(2021-06-18):
我用FPGA给51单片机,每秒钟发送了两个字节的数据,00 00,然后用51采集电压产生了1个字节,71.现在我想将这三个数据从51串口发送到上位机,我程序是这样写的,如图,在中断里发出去。adval是采集到的电压数据。

当只发送SBUF的时候,也就是只发送FPGA给的数据的时候,串口显示00 00,是正确的,但是一旦加上发送电压,就会显示如下

他会在00 00 之间多发送一个电压数据,71。原因我理解的是 :SBUF一次只能发送一个字节,所以在FPGA发送的两个字节00 00 之间夹杂了一个71
但是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我想让他发送的结果是,00 00 71.
急求各位大佬解决!

楼主:
刚刚想到了一个办法,解决了,就是设置一个接受标识符。代码如下:
void UART_Routine() interrupt 4
{
        if(time_ri==0)
        {
                if(RI==1)
                {
                        RI = 0;
                        Send_Byte(SBUF);
                        time_ri++;
                }
        }

        if(time_ri==1)
        {
                if(RI==1)
                {
                        RI = 0;
                        Send_Byte(SBUF);
                        time_ri=0;
                        Send_Byte(adval);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