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C12C5A60S2电梯控制模型设计

楼主(2021-06-18):
这是我一个设计主题,也是一个单片机比赛的一个赛题,由于自己比较熟悉,很快就完成了这个设计。本次设计
都是我一个人完成的,程序的编写,用AD画出原理图,完成设计文档,
在这个过程中收获了很多,只有自己经过这个过程,就会有很大的收获。

代码如下: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 "lcd12864.h"
#include "bjdj.h"
#include "stdio.h"
void key16();
sbit beep=P1^5;
sbit led=P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u8 dis1[]={"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u8floor=1,floor_new[9],flag_run,i,j=1,flag,ff,flag_tt,flag_jingbao,flag_jdq,num;
u16 ss, tt;
void Delayms(u16 n)
{
  u16i,j;
       for(i=0;i<n;i++)
       {
         for(j=845;j>0;j--);
       }
}
void Timer0Init(void)           //1毫秒@11.0592MHz
{
       AUXR|=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0xCD;         //设置定时初值
       TH0= 0xD4;         //设置定时初值
       TF0= 0;         //清除TF0标志
       TR0=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A=1;ET0=1;
}
void Timer() interrupt 1
{
       if(flag==0){tt++;}
   if(tt>=10000){flag_tt=1;tt=0;}

       if(flag_jingbao==1)
       {
         ss++;
              beep=0;led=0;
              if(ss>=1000)
              {
                flag_jingbao=0;ss=0;beep=1;led=1;
              }
       }
       key16();

}
void main()
{
       lcd_init();
       Timer0Init();
while(1)
       {
              sprintf(dis1,"当前楼层:%d层",(int)(floor));
              xianshi(dis1,0,0);

              if(flag>0)
              {
                     tt=0;

                     if(floor_new[j]>floor)
                     {
                            flag_jingbao=1;                                            //关门提示
                            for(ff=1;ff<=(floor_new[j]-floor);ff++)
                            {
                              Step_Cor(45*12);                                         //正转
                                   sprintf(dis1,"当前楼层:%d层",(int)(floor+ff));
                                   xianshi(dis1,0,0);
                            }
                     }
                     elseif(floor_new[j]<floor)
                     {
                            flag_jingbao=1;                                             //关门提示
                            for(ff=1;ff<=(floor-floor_new[j]);ff++)
                            {
                              Step_Rev(45*12);                                          //反转
                                   sprintf(dis1,"当前楼层:%d层",(int)(floor-ff));
                                   xianshi(dis1,0,0);
                            }
                     }

                     floor=floor_new[j];
                     j=j+1;                                   //这个是电机能否进行下一次转动的条件

                     flag=flag-1;                                             //要到了那一楼层才让flag减减,不让会提前的让tt计数
                     P31=0;
                     flag_jingbao=1;
                     Delayms(1000);                              //出门的时间1秒   题目没有讲清楚,就都用的一秒,但是效果不明显
                     P31=1;
              }

              if((flag_tt==1)&&(floor!=1)&&(flag==0))
              {
                     tt=0;
                if(floor>1)
                     {
                            flag_jingbao=1;
                       for(ff=1;ff<=(floor-1);ff++)
                            {
                              Step_Rev(45*12);
                                   sprintf(dis1,"当前楼层:%d层",(int)(floor-ff));
                    xianshi(dis1,0,0);
                            }
                     }
                     flag_jingbao=1;

     Delayms(2000);
                     floor=1;
              }

       }
}
void key16()
{
       u8temp;
   P2=0xfe;temp=P2;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ms(10);
         switch(temp)
              {
                case(0xe0):tt=0;flag=flag+1;floor_new[++i]=1;break;
                     case(0xd0):tt=0;flag=flag+1;floor_new[++i]=2;break;
                     case(0xb0):tt=0;flag=flag+1;floor_new[++i]=3;break;
                     case(0x70):tt=0;flag=flag+1;floor_new[++i]=4;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2;
                     temp&=0xf0;
              }
       }

       P2=0xfd;temp=P2;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ms(10);
         switch(temp)
              {
                 case(0xe0):tt=0;flag=flag+1;floor_new[++i]=5;break;
                     case(0xd0):tt=0;flag=flag+1;floor_new[++i]=6;break;
                     case(0xb0):tt=0;flag=flag+1;floor_new[++i]=7;break;
                     case(0x70):tt=0;flag=flag+1;floor_new[++i]=8;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2;
                     temp&=0xf0;
              }
       }

       P2=0xfb;temp=P2;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ms(2);
         switch(temp)
              {
                case(0xe0):tt=0;flag=flag+1;floor_new[++i]=9;break;
                     case(0xd0):tt=0;break;
                     case(0xb0):tt=0;break;
                     case(0x70):tt=0;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2;
                     temp&=0xf0;
              }
       }

       P2=0xf7;temp=P2;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ms(10);
         switch(temp)
              {
                  case(0xe0):tt=0;break;
                     case(0xd0):tt=0;break;
                     case(0xb0):tt=0;break;
                     case(0x70):tt=0;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2;
                     temp&=0xf0;
              }
       }
}

网友A(2022-05-10):
我想跟你谈一谈关于你这个作品有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