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W01过放保护芯片怎么提高过放保护电压?

楼主(2021-06-18):
(无正文)

网友A:
我认为过放保护电压是固定的,不能改变。

网友B:
换DW01的后缀型号,同样是DW01,后缀不一样保护电压电流等参数也是不一样的。就确定的完整型号来说是固定的数值不能提高。

网友C:
没法修改,直接换FS312F-G,引脚和DW01一模一样,直接更换就可以。
DW01的过放电压是2.5V,FS312F-G是3.0V。

网友D:
看选型手册,里面有一个系列pin to pin的器件,一般通过尾缀来区分不同电压,一般是厂家芯片设计的时候预留接口,出厂之前会调好出货,所以只需要选择合适尾缀即可。

网友E:
有高电压版本

网友F:
这个参数没法修改的,换高版本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