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手环等微型穿戴设备省电处理、低功耗(不带屏幕)有哪些方法去实现呢?

楼主:
蓝牙手环等微型穿戴设备省电处理、低功耗(不带屏幕)有哪些方法去实现呢?

蓝牙手环省电处理(不带屏幕).png

网友A(2021-06-21):
所有涉及到的硬件都必须考虑省电设计。
如:CPU采用低功耗的,且运行时间尽可能短,不工作时要及时进入休眠。
显示器,也尽可能采用耗电小的,如电子纸。
……

网友B:
单片机采用低功耗类型的单片机,如STM8L,STM32L,MSP430等,配置在低功耗模式。屏幕不点亮或没有指令需要处理时单片机进入休眠状态,纯单片机功耗控制在1mW问题不大。
至于屏幕用,彩色显示用OLED,黑白用墨水屏。屏幕电源加一个MOS管之类的开关就好,不用时直接通过单片机关断电源。
唤醒用单片机的外部中断就可以,通过按键的形式。按下按键唤醒单片机,单片机控制MOS管电量屏幕。没有操作后,关闭屏幕,单片机休眠,等待下次按键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