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2识别不出寄存器B,值不会改变,如图字母并未变蓝怎么解决?

楼主:
如题如图

网友A(2021-06-21):
颜色它重要吗?
你已经知道这个就是累加器B了,Keil是可以正确编译的,对于程序的结果是不会出错,这就可以了

网友B:
B是特殊寄存器,它的地址是F0H。你将这些信息告诉KELL,它就会编译了。
例,加一个伪指令:
B    EQU     0F0H

记住:KELL就是个傻瓜,它什么也不知道,在编译之前,你都要告诉它。记住这一条,你就知道98%以上的编译错误是什么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