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工控板输入光耦隔离的问题

楼主:
思路是这样的,一套控制系统需要带动几个电磁阀,用一个24V的开关电源盒3A的,用单片机做一个PLC工控板,工控板的电源电路采用LM2576降压到5V给单片机供电,这就意味着24V和5V的GND是相同的,如果输入信号是通过光耦24V过来控制单片机IO口来检测,如果做到隔离,如果把GND连起来就没有隔离的意义拉,现在电源就是一个24V的开关电源盒,如何设计光耦输入电路做到真正的输入信号的隔离,请大神们支个招。

网友A(2021-06-19):
是不是非得在工控板上加装一个DC/DC的隔离电源才能做到真正的隔离呢?那样成本会增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非得在工控板上加装一个DC/DC的隔离电源才能做到真正的隔离呢?那样成本会增加

使用2组输出电源的开关电源

网友C:
用两个电源,再加光藕就OK了。

网友D(2023-05-13):
赞同三楼说的,用两个电源加光耦。

网友E:
电磁阀干扰还是挺大的,做两组电源很有必要,就要死压成本就别做了。

网友F:
用两个隔离电源加光耦。

网友G:
用两个电源就行

网友H:
分别设计两个独立电源就可以解决

网友I:
PLC的电源都很复杂的,汇川的都是要求24V 0V两路电源分别供电的

网友J:
还是双电源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