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打印输出printf函数的参数数目是否有限制?

楼主(2021-06-19):
诸位我使用单片机的串口打印来查看数据,代码如下:

printf("ExposureL 0x%X LowSum 0x%08lX MidSum 0x%08lX HighSum 0x%08lX\n",ExposureL,LowSum,MidSum,HighSum);
printf("HighSum 0x%08lX\n",HighSum);
printf("0x000003e4 0x%08lX \n",isp_read_reg(0x000003e4));

其中ExposureL,是16位无符号数。LowSum,MidSum,HighSum 都是无符号32位整数使用0x%08lX输出。现在的问题是,LowSum,MidSum这两个数据打印结果正确。但是,HighSum始终不对。
一开始以为,是本来 HighSum 数据的读取就没有正确,所以,在下面代码中,独立打印数据 HighSum,结果反而对了。

这是打印结果,红框1那里的打印结果不对,但是红框2那里独立打印变量 HighSum  又反而对了。

所以,想知道一点:是否在单片机的printf打印输出时候,存在一个对打印参数的个数限制?例如最多打印三个,不然就错了?

网友A:
和缓冲区的大小有关吧。

网友B:
你的printf函数是哪里来的,就查哪里的手册,看看手册上是如何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printf函数是哪里来的,就查哪里的手册,看看手册上是如何说的。

接收的项目上面的printf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缓冲区的大小有关吧。

缓冲区大小怎么查看啊?还是固定的?

网友C:
串口1打印程序 可以打印3个十六位的变量 波特率9600 http://www.51hei.com/bbs/dpj-201660-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