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温度控制系统DS18B20显示器上没有温度数据要如何修改调试,求方向

楼主: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absac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BUSY 0x80
sbit RS=P2^0;
sbit RW=P2^1;
sbit E=P2^2;
sbit DQ=P2^7;
sbit LED=P3^7;
uchar  temp_data_L,temp_data_H;
uchar code look_ASCII[10]=
{0x30,0x31,0x32,0x33,0x34,0x35,0x36,0x37,0x38,0x39};
uchar code TABLE_DECIMAL[16]=
{0X30,0X31,0X31,0X32,0X33,0X33,0X34,0X34,0X35,0X36,0X36,0X37,0X38,0X38,0X39,0X39};
uchar display1[16]=
{0x53,0x45,0x54,0x5F,0x54,0x45,0x4D,0x50,0x3A,0x00,0x00,0x00,0x2E,0x30,0xDF,0x43};
uchar display2[16]=
{0x43,0x55,0x52,0x5F,0x54,0x45,0x4D,0x50,0x3A,0x00,0x00,0x00,0x2E,0x00,0xDF,0x43};
uint temp_current,temp_set=40;
void delay(uint m)
{
  uint i;
  for(i=0;i<m;i++);
}
bit resetpulse(void)
{
  DQ=0;
  delay(40);
  DQ=1;
  delay(4);
  return(DQ);
}
void DS18B20_init(void)
{
  while(1)
  {
   if(!resetpulse())
   {
     DQ=1;
         delay(40);
         break;
   }
   else
          resetpulse();
  }
}
uchar read_bit(void)
{
  DQ=0;
  _nop_();
  _nop_();
  DQ=1;
  delay(2);
  return(DQ);
}
uchar read_byte(void)
{
  uchar i,shift,temp;
  shift=1;
  temp=0;
  for(i=0;i<8;i++)
  {
    if(read_bit())
        {
          temp=temp+(shift<<i);
        }
        delay(7);
  }
    return(temp);
}
void write_bit(uchar temp)
{
  DQ=0;
  if(temp==1)
  DQ=1;
  delay(5);
  DQ=1;
}
void write_byte(uchar value)
{
  uchar i,temp;
  for(i=0;i<8;i++)
  {
    temp=value>>i;
        temp=temp&0x01;
        write_bit(temp);
        delay(5);
  }
}
void read_temp()
{
  DS18B20_init();
  write_byte(0xCC);
  write_byte(0x44);
  delay(500);
  DS18B20_init();
  write_byte(0xCC);
  write_byte(0xBE);
  temp_data_L=read_byte();
  temp_data_H=read_byte();
}
void test_LCDbusy()
{
  P0=0xFF;
  E=1;
  RS=0;
  RW=1;
  _nop_();
  while(P0&BUSY)
  {
    E=0;
        _nop_();
        E=1;
        _nop_();
  }
  E=0;
}
void write_LCDcomm(uchar Comm)
{
  test_LCDbusy();
  RS=0;
  RW=0;
  E=0;
  _nop_();
  P0=Comm;
  _nop_();
  E=1;
  _nop_();
  E=0;
  }
  void write_LCDdata(uchar Data)
  {
    test_LCDbusy();
        P0=Data;
        RS=1;
        RW=1;
        E=1;
        _nop_();
        E=0;
  }
void convert_temp()
{
  if((temp_data_H&0xF0)==0xF0)
  {
    temp_data_L=~temp_data_L;
        if(temp_data_L==0xFF)
        {
          temp_data_L=temp_data_L+0x01;
          temp_data_H=~temp_data_H;
          temp_data_H=~temp_data_H+0x01;
        }
    else
    {
          temp_data_L=temp_data_L+0x01;
          temp_data_H=~temp_data_H;
        }
    display2[13]=TABLE_DECIMAL[temp_data_L&0x0F];
        temp_current=((temp_data_L&0xF0)>>4)|((temp_data_H&0x0F)<<4);
        display2[9]=0x2D;
        display2[10]=look_ASCII[(temp_current%100)/10];
        display2[11]=look_ASCII[(temp_current%100)%10];
        if((temp_current%100)/10==0)
        {
          display2[9]=0;
          display2[10]=0x2D;
        }
        else
        {
          display2[13]=TABLE_DECIMAL[temp_data_L&0x0F];
          temp_current=((temp_data_L&0xF0)>>4)|((temp_data_H&0x0F)<<4);
          display2[9]=look_ASCII[temp_current/100];
          display2[10]=look_ASCII[(temp_current%100)/10];
          display2[11]=look_ASCII[(temp_current%100)%10];
          if(temp_current/100==0)
          {
            display2[9]=0;
            if((temp_current%100)/10==0)display2[10]=0;
          }
        }
  }
}
void set_temp()
{
  display1[9]=look_ASCII[temp_set/100];
  display1[10]=look_ASCII[(temp_set%100)/10];
  display1[11]=look_ASCII[(temp_set%100)%100];
  if(temp_set/100==0)
  {
    display1[9]=0;
        if((temp_set%100)/10==0)display1[10]=0;
  }
}
void init_LCD(void)
{
  write_LCDcomm(0x01);
  write_LCDcomm(0x38);
  write_LCDcomm(0x0C);
  write_LCDcomm(0x06);
}
void display_temp()
{
  uchar i;
  write_LCDcomm(0x80);
  for(i=0;i<16;i++)
  {
    write_LCDdata(display1[i]);
  }
  write_LCDcomm(0xC0);
  for(i=0;i<16;i++)
  {
    write_LCDdata(display2[i]);
  }
}
void main()
{
  IE=0x85;
  IT0=1;
  IT1=1;
  init_LCD();
  LED=0;
  while(1)
  {
    read_temp();
        convert_temp();
        set_temp();
        display_temp();
        if(temp_current>=temp_set){LED=~LED;delay(20);}
        else LED=0;
        delay(20);
  }
}
void EX_INT0()interrupt 0
{
  temp_set++;
}
void EX_INT1()interrupt 2
{
  temp_set--;

网友A(2021-06-19):
用keil写程序检查是正确的,但是显示器上始终没有温度显示,请问是什么原因,该如何显示?拜托各位论坛大神捞捞孩子!!球球了QAQ

网友B:
走单路,看看每一步有没有达成目的。

网友C:
先查看是1602的问题还是18b20的问题。在测温前随便显示点啥。如果不能显示就找1602的问题。如果能显示有可能是18b20程序卡死

网友D:
教你一个实用的调试方法:
1.编写一个串口发送的程序,在主程序中发送字符串给调试助手,确保程序通畅
2.如果主程序通畅无阻,在各个模块内进行相同调试,例如,在DS18B20子函数中发送串口数据,确保DS18B20顺利的进行了数据的采集、数据的转换(最后将温度数据发送至串口调试助手);同样的,若DS18B20没有问题,则问题肯定出现在1602显示,跳过温度首先在1602上显示一些无关数据检查是否是程序编写问题,最后检车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