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单片机区间状态控制的简单问题

楼主(2021-06-19):
突然想到一个问题,请教大家:如果高于某个值,单片机A状态,低于某个值,单片机B状态,那介于A和B之间,单片机是什么状态呢?
      例如:高于40℃,风扇转,低于30℃,风扇停。那么35度,风扇是转还是停呢?这是要考虑单片机状态的惯性还是会有不确定性呢?

网友A:
看你程序条件语句执行的话 那就保持上一条件语句状态 ,如从30升到35 则还是关,一直到满足>40 执行开启;如果 40降到35 则还是开,一直到满足<30的条件,再执行关闭。

网友B:
区间维持原状态,过再改变。

网友C:
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简单点的,小于30℃停,大于40℃开。 至于在中间状态35℃不需要任何处理(继承之前的状态)。第二种是客户有要求,第一次启动工作时必须要转动风扇直到下降到30℃以下(然后才进入二阶段的循环,<30℃停,大于40℃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简单点的,小于30℃停,大于40℃开。 至于在中间状态35℃不需要任何处理(继承之前的状 ...

怎么感觉你说的这两种情况是一样的呢,第一种,风扇高温转起来后,下降到三十多度,继承之前的状态,还是转,降到30度以下才会停。和你说的第二种一样啊。

网友D:
这和单片机没有关系,完全是程序逻辑的问题,你想让它什么状态就是什么状态。和单片机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E:
如果中间态,那么两个两条件都不满足,不改变当前状态

网友F:
35度要不要转,这个原本就是看自己的需求,问别人没用的,也和单片机没有任何关系。

网友G:
憨憨的问题啊,取决于你的设计啊,单片机是听你的啊。
如35度时,你可以让它保持上次的状态、也可以让它停、也可以让它转、也可以让它随机运行、更可以让它慢下来……,不可以依其它条件……

网友H:
这取决于你的程序怎么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