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学习stm32,请问各位大佬怎么在tft-lcd上画ad或da曲线,有例程更好

楼主(2021-06-19):
(无正文)

网友A:
建一张画布(二维数组),取一个数据,在画布的最右侧画对应的点,然后图形左移一个像素,取第二个数据,画第二个点。依次类推。但是这样会画的很慢且有撕裂感。估计帧缓冲技术和脏矩阵你也不懂。所以建议直接用开源的GUI库来做,比如littleVGL,UCGUI等。。。正点原子有教程的

网友B:
我有写过
LCD_Fill(50,50,150,120,WHITE);
                        for(i=0;i<100;i++)        //100*100
                        {
                                Result = AD_Conversion();
                                Value = Result*3.3/4096;
                                ADC_Value=Value*1000;
                                LCD_DrawOnrPoint(50+i,75+ADC_Value/100,BLACK);
                                delay_ms(10);
                        }

网友C:
学会在屏上任意位置显示一个点。而会你的问题是解决了。与AD、DA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