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敷铜为灰色,没法更改为其它颜色

楼主(2021-06-19):
颜色设置里边顶层与底层颜色为绿色和蓝色,但是实际敷铜出来为如图灰色,敷铜特性里边选择的层为  TOP 层  和Bottom  找不到原因        求大师解惑

网友A:
ctrl+alt+N调出GND网络的颜色管理,看看是不是单独将GND网络设为了灰色

网友B:
新设计随您设置,打开别人已定调的文件肯定是怎么设置怎么显示了,重新修改没意义啊

网友C:
这种情况是地线网络(GND)设置为图中灰色,解决方法是选中GND网络修改颜色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