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帮助看下这图光耦是否起到真正隔离的作用

楼主(2021-06-19):
如题:这两张图一张是继电器光耦隔离的图,我观察输入与输出都共地了,没有起到隔离作用,也许是我分析不正确,请大神们指点,还有一张是单片机工控板的图,我看他的也是光耦共地没有起到光耦的作用啊,我分析的对么,求助大神指点

继电器光耦隔离,是否真的隔离

继电器光耦隔离,是否真的隔离

单片机工控板的输入输出光耦隔离是不是共地拉

单片机工控板的输入输出光耦隔离是不是共地拉

楼主:
工控板的那张图,他是通过IO口低电平拉到地,其实是不是和GND是一样的,那样是不是也是共地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工控板的那张图,他是通过IO口低电平拉到地,其实是不是和GND是一样的,那样是不是也是共地拉

从此图看你光耦输出与输入共地,没有很好隔离。

网友B:
我理解所谓的“隔离”就是二者之间没直接的电联系。

网友C:
注意耦合器两侧的电源和地要隔离。

网友D:
存在公共节点就不是隔离。

网友E:
显然没有,共电源了

网友F:
光耦隔离,主要是用在和外部电路有相通的电路上,或者是为了安全,像PLC的各种光电、开关输入,单片机控制可控硅等。你的这种用途仅仅是因为单片机电源电压和驱动电源电压不一样,为了好驱动也不至于让驱动电源的高电压影响甚至损坏单片机,不需要完全隔离,共地使用是可以的

网友G:
楼主是对的!如果采用了同一个电源,则不存在隔离。

网友H:
没有实现隔离,需要断开

网友I:
光偶的前级(二极管)与后级(三极管) 共用+12V电源,起不到隔离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