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学习型红外遥控程序两个指示灯如何合拼成一个?

楼主:
单片机学习型红外遥控,程序上有两个指示灯,发射和学习指示灯,两个指示灯合拼成一个,要什样修改才能合拼,有了解这方面的师傅能修改一下吗?

网友A(2021-06-21):
硬件上:两个灯装在一起,不就OK了。
软件上:两个灯在同样的操作,也OK啊。
思想是不是太直了。

网友B:
sbit LED_send=P1^4;               sbit LED_send=P1^5;
sbit LED_stuay=P1^5;  改为     sbit LED_stuay=P1^5;
硬件的LED灯去掉P1^4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bit LED_send=P1^4;               sbit LED_send=P1^5;
sbit LED_stuay=P1^5;  改为     sbit LED_stuay ...

发射指示灯通电时是亮的     可以在通电不工作时,是熄灭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发射指示灯通电时是亮的     可以在通电不工作时,是熄灭的吗

按你程序标注发射指示灯是由单片机控制的,如果不通电肯定是熄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