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7针spi通信的0.96寸oled屏万年历程序

楼主:
实物图如下:

代码如下:
#include<reg51.h>
#include"lcd.h"
#include"temp.h"
#include"ds1302.h"

sbit K1=P3^1;
sbit K2=P3^0;
sbit K3=P3^2;
sbit K4=P3^3;
sbit beep=P1^5;//蜂鸣器

void LcdDisplay(int);
void Int0Configuration();
void SetDisplay();
void Keyscan();
unsigned char SetState,SetPlace,naoz=0;
unsigned char Alarm[]={0x00,0x00};    //设定闹钟初值//
void Delay10ms(void);   //误差 0us
void delay(unsigned int);   //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void xiqi();
void xiqif();

void xiqi()
{
  switch(TIME[5]&0x07)
          {
                  case(1):OLED_ShowCHinese(54,4,2);break;
                case(2):OLED_ShowCHinese(54,4,3);break;
                case(3):OLED_ShowCHinese(54,4,4);break;
                case(4):OLED_ShowCHinese(54,4,5);break;
                case(5):OLED_ShowCHinese(54,4,6);break;
                case(6):OLED_ShowCHinese(54,4,7);break;
                case(7):OLED_ShowCHinese(54,4,8);break;
          }
}

void xiqif()
{
  switch(TIME[5]&0x07)
          {
                  case(1):OLED_ShowCHinese1(54,4,2);break;
                case(2):OLED_ShowCHinese1(54,4,3);break;
                case(4):OLED_ShowCHinese1(54,4,5);break;
                case(6):OLED_ShowCHinese1(54,4,7);break;
                case(7):OLED_ShowCHinese1(54,4,8);break;
          }
}

/*******************************************************************************
* 函数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main()
{
        OLED_Init();                        //初始化OLED
        Int0Configuration();;
        Ds1302Init();
        Ds18b20Init();
        while(1)
        {if(SetState==0)
                {

                           LcdDisplay(Ds18b20ReadTemp());
                       Ds1302ReadTime();

                }

                else
                {
                        Keyscan();
          }  //else

  }  //while
}  //main

/*******************************************************************************
* 函数名         : LcdDisplay()
* 函数功能                   : LCD显示读取到的温度
* 输入           : v
* 输出                  : 无
*******************************************************************************/

void LcdDisplay(int temp)          //lcd显示
{

          unsigned char i, datas[] = {0, 0, 0, 0, 0}; //定义数组
        float tp;

        if(temp< 0)                                //当温度值为负数
          {
                  OLED_ShowString(18,6,"-"); //显示负

                //因为读取的温度是实际温度的补码,所以减1,再取反求出原码
                temp=temp-1;
                temp=~temp;
                tp=temp;
                temp=tp*0.0625*100+0.5;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算由?.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
         else
          {
                  OLED_ShowString(18,6,"+");        //显示正

                tp=temp;//因为数据处理有小数点所以将温度赋给一个浮点型变量
                //如果温度是正的那么,那么正数的原码就是补码它本身
                temp=tp*0.0625*100+0.5;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算加上0.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
        datas[0] = temp / 10000;
        datas[1] = temp % 10000 / 1000;
        datas[2] = temp % 1000 / 100;
        datas[3] = temp % 100 / 10;
        datas[4] = temp % 10;

        OLED_ShowNum(26,6,datas[0],1,16);//百位
        OLED_ShowNum(34,6,datas[1],1,16); //十位
        OLED_ShowNum(42,6,datas[2],1,16);//个位
        OLED_ShowString(50,6,".");
    OLED_ShowNum(58,6,datas[3],1,16);
        OLED_ShowNum(66,6,datas[4],1,16);
        OLED_ShowCHinese(76,6,10);//℃

                if(SetState==2)
        {
                 OLED_Clear();   //清屏
                 OLED_ShowNum(20,2,Alarm[0]/16,1,16);  //时
                  OLED_ShowNum(28,2,Alarm[0]&0x0f,1,16);

         OLED_ShowString(36,2,"-");

                 OLED_ShowNum(44,2,Alarm[1]/16,1,16); //分
                 OLED_ShowNum(52,2,Alarm[1]&0x0f,1,16);

                 OLED_ShowString(0,0,"Alarm setting:");

         }
         else
   {

        OLED_ShowNum(20,2,TIME[2]/16,1,16);        //时
        OLED_ShowNum(28,2,TIME[2]&0x0f,1,16);
        OLED_ShowString(36,2,":");
        OLED_ShowNum(44,2,TIME[1]/16,1,16); //分
        OLED_ShowNum(52,2,TIME[1]&0x0f,1,16);
        OLED_ShowString(60,2,":");
        OLED_ShowNum(68,2,TIME[0]/16,1,16);        //秒
        OLED_ShowNum(76,2,TIME[0]&0x0f,1,16);

        OLED_ShowString(0,0,"2");
        OLED_ShowString(8,0,"0");
        OLED_ShowNum(16,0,TIME[6]/16,1,16);        //年
        OLED_ShowNum(24,0,TIME[6]&0x0f,1,16);
        OLED_ShowCHinese(32,0,9);
        OLED_ShowNum(50,0,TIME[4]/16,1,16);        //月
        OLED_ShowNum(58,0,TIME[4]&0x0f,1,16);
        OLED_ShowCHinese(66,0,1);
        OLED_ShowNum(84,0,TIME[3]/16,1,16);        //日
        OLED_ShowNum(92,0,TIME[3]&0x0f,1,16);
        OLED_ShowCHinese(100,0,2);

        OLED_ShowCHinese(36,4,0);//周

        xiqi();

        }
        SetDisplay();

}

void SetDisplay()
{
        if(SetState==2)
                {
                        switch(SetPlace)
                                {

                                        case(0):OLED_ShowNum1(20,2,Alarm[0]/16,1,16);
                                     OLED_ShowNum1(28,2,Alarm[0]&0x0f,1,16);
                                                         break;    //光标指向--时//
                                        case(1):OLED_ShowNum1(44,2,Alarm[1]/16,1,16);
                                    OLED_ShowNum1(52,2,Alarm[1]&0x0f,1,16);
                                                break;  //光标指向--分//
                    case(2):OLED_ShowNum1(20,2,Alarm[0]/16,1,16);
                                     OLED_ShowNum1(28,2,Alarm[0]&0x0f,1,16);
                                                         break;    //光标指向--时//
                                        case(3):OLED_ShowNum1(44,2,Alarm[1]/16,1,16);
                                    OLED_ShowNum1(52,2,Alarm[1]&0x0f,1,16);
                                                break;  //光标指向--分//

                                }
                }
        if(SetState==1)
         {
           switch(SetPlace)
                                {
                                        case(0):OLED_ShowNum1(68,2,TIME[0]/16,1,16);
                                OLED_ShowNum1(76,2,TIME[0]&0x0f,1,16);
                                                        break;    //光标指向--秒//
                                        case(1):OLED_ShowNum1(44,2,TIME[1]/16,1,16);
                                OLED_ShowNum1(52,2,TIME[1]&0x0f,1,16);
                                                        break;    //光标指向--分//
                                        case(2):OLED_ShowNum1(20,2,TIME[2]/16,1,16);
                                OLED_ShowNum1(28,2,TIME[2]&0x0f,1,16);
                                                        break;    //光标指向--时//
                                        case(3):OLED_ShowNum1(84,0,TIME[3]/16,1,16);
                                OLED_ShowNum1(92,0,TIME[3]&0x0f,1,16);
                                                        break;   //光标指向--日//
                                        case(4):OLED_ShowNum1(50,0,TIME[4]/16,1,16);
                                OLED_ShowNum1(58,0,TIME[4]&0x0f,1,16);
                                                        break;    //光标指向--月//
                                        case(5):xiqif();

                                                break;   //光标指向--周//
                                        case(6):OLED_ShowNum1(16,0,TIME[6]/16,1,16);
                                 OLED_ShowNum1(24,0,TIME[6]&0x0f,1,16);
                                                        break;    //光标指向--年//
                                }

                }

}

void Keyscan()
{
        unsigned char i;

        if(K4==0)                //检测按键K4是否按下
                        {
                                Delay10ms();        //消除抖动
                                if(K4==0)
                                {
                                        SetPlace++;
                                        if(SetState==1)
                                         {if(SetPlace>=7) SetPlace=0;}
                                        if(SetState==2)
                                                {if(SetPlace>=4) SetPlace=0;}
                                }

         LcdDisplay();

                                while((i<50)&&(K4==0))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Delay10ms();
                                        i++;
                                }
                                i=0;
                 }

                        if(K1==0)                //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
                        {
                                Delay10ms();        //消除抖动
                                if(K1==0)
                                {
                                        if(SetState==1)
                                        {
                                          TIME[SetPlace]++;

                                          if((TIME[SetPlace]&0x0f)>9)                                         //换成BCD码。
                                          {
                                                TIME[SetPlace]=TIME[SetPlace]+6;
                                          }
                                          if((TIME[SetPlace]>=0x60)&&(SetPlace<2))                //分秒只能到59
                                          {
                                                TIME[SetPlace]=0;
                                          }
                                          if((TIME[SetPlace]>=0x24)&&(SetPlace==2))                //小时只能到23
                                          {
                                                TIME[SetPlace]=0;
                                          }
                                          if((TIME[SetPlace]>=0x32)&&(SetPlace==3))                //日只能到31
                                          {
                                                TIME[SetPlace]=0x01;
                                          }
                                          if((TIME[SetPlace]>=0x13)&&(SetPlace==4))                //月只能到12
                                          {
                                                TIME[SetPlace]=0x01;
                                          }
                                          if((TIME[SetPlace]>=0x8)&&(SetPlace==5))                //周只能到7
                                          {
                                                TIME[SetPlace]=0x01;
                                          }
                      if((TIME[SetPlace]>=0x9a)&&(SetPlace==6))                //年只能到99
                                          {
                                                TIME[SetPlace]=0;
                                          }

                                   }
                  if(SetState==2)
                          {
                    Alarm[SetPlace]++;
                            if((Alarm[SetPlace]&0x0f)>9)                                         //换成BCD码。
                                          {
                                                Alarm[SetPlace]=Alarm[SetPlace]+6;
                                          }
                                        if((Alarm[SetPlace]>=0x60)&&(SetPlace==1))                //分秒只能到59
                                          {
                                                Alarm[SetPlace]=0;
                                          }
                                        if((Alarm[SetPlace]>=0x24)&&(SetPlace==0))                //小时只能到23
                                          {
                                                Alarm[SetPlace]=0;
                                                }
                                }

                          LcdDisplay();

                                while((i<50)&&(K1==0))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Delay10ms();
                                        i++;
                                }
                                i=0;

                        }
                }

                if(K2==0)                //检测按键K2是否按下
                        {
                                Delay10ms();        //消除抖动
                                if(K2==0)
                                {
                                        if(SetState==1)
                                        {
                                          TIME[SetPlace]--;

                                          if((TIME[SetPlace]==0x00)&&(SetPlace<2))                //分秒只能到59
                                            {
                                                   TIME[SetPlace]=0x59;
                                                   }
                                                if((TIME[SetPlace]==0x4f)&&(SetPlace<2))                //分秒只能到59
                                            {
                                                 TIME[SetPlace]=0x49;

                                                 }
                                                 if((TIME[SetPlace]==0x3f)&&(SetPlace<2))                //分秒只能到59
                                            {
                                                 TIME[SetPlace]=0x39;

                                                 }
                                                 if((TIME[SetPlace]==0x2f)&&(SetPlace<2))                //分秒只能到59
                                            {
                                                 TIME[SetPlace]=0x29;
                                                 }
                                                 if((TIME[SetPlace]==0x1f)&&(SetPlace<2))                //分秒只能到59
                                            {
                                                 TIME[SetPlace]=0x19;
                                                 }
                                                 if((TIME[SetPlace]==0x0f)&&(SetPlace<2))                //分秒只能到59
                                            {
                                                 TIME[SetPlace]=0x09;
                                                 }

                                          if((TIME[SetPlace]==0x00)&&(SetPlace==2))                //小时只能到23
                                          {
                                                TIME[SetPlace]=0x23;
                                          }
                                            if((TIME[SetPlace]==0x1f)&&(SetPlace==2))                //小时只能到23
                                          {
                                                TIME[SetPlace]=0x19;
                                          }
                                          if((TIME[SetPlace]==0x0f)&&(SetPlace==2))                //小时只能到23
                                          {
                                                TIME[SetPlace]=0x09;
                                          }
                                          if((TIME[SetPlace]==0x00)&&(SetPlace==3))                //日只能到31
                                          {
                                                TIME[SetPlace]=0x31;
                                          }
                                          if((TIME[SetPlace]==0x2f)&&(SetPlace==3))                //日只能到31
                                          {
                                                TIME[SetPlace]=0x29;
                                          }
                                          if((TIME[SetPlace]==0x1f)&&(SetPlace==3))                //日只能到31
                                          {
                                                TIME[SetPlace]=0x19;
                                          }
                                          if((TIME[SetPlace]==0x0f)&&(SetPlace==3))                //日只能到31
                                          {
                                                TIME[SetPlace]=0x09;
                                          }
                                          if((TIME[SetPlace]==0x00)&&(SetPlace==4))                //月只能到12
                                          {
                                                TIME[SetPlace]=0x12;
                                          }
                                           if((TIME[SetPlace]==0x0f)&&(SetPlace==4))                //月只能到12
                                          {
                                                TIME[SetPlace]=0x09;
                                          }
                                          if((TIME[SetPlace]==0x00)&&(SetPlace==5))                //周只能到7
                                          {
                                                TIME[SetPlace]=0x06;
                                          }
                      if((TIME[SetPlace]==0x00)&&(SetPlace==6))                //年只能到99
                                          {
                                                TIME[SetPlace]=0x99;
                                          }
                                           if((TIME[SetPlace]==0x8f)&&(SetPlace==6))                //年只能到99
                                          {
                                                TIME[SetPlace]=0x89;
                                          }
                                           if((TIME[SetPlace]==0x7f)&&(SetPlace==6))                //年只能到99
                                          {
                                                TIME[SetPlace]=0x79;
                                          }
                                           if((TIME[SetPlace]==0x6f)&&(SetPlace==6))                //年只能到99
                                          {
                                                TIME[SetPlace]=0x69;
                                          }
                                           if((TIME[SetPlace]==0x5f)&&(SetPlace==6))                //年只能到99
                                          {
                                                TIME[SetPlace]=0x59;
                                          }
                                           if((TIME[SetPlace]==0x4f)&&(SetPlace==6))                //年只能到99
                                          {
                                                TIME[SetPlace]=0x49;
                                          }
                                           if((TIME[SetPlace]==0x3f)&&(SetPlace==6))                //年只能到99
                                          {
                                                TIME[SetPlace]=0x39;
                                          }
                                           if((TIME[SetPlace]==0x2f)&&(SetPlace==6))                //年只能到99
                                          {
                                                TIME[SetPlace]=0x29;
                                          }
                                           if((TIME[SetPlace]==0x1f)&&(SetPlace==6))                //年只能到99
                                          {
                                                TIME[SetPlace]=0x19;
                                          }
                                           if((TIME[SetPlace]==0x0f)&&(SetPlace==6))                //年只能到99
                                          {
                                                TIME[SetPlace]=0x09;
                                          }

                                  }
        if(SetState==2)
                                {
          Alarm[SetPlace]--;

                                        if((Alarm[SetPlace]==0x00)&&(SetPlace==1))                //分秒只能到59
                                          {
                                                Alarm[SetPlace]=0x59;
                                          }
                                          if((Alarm[SetPlace]==0x4f)&&(SetPlace==1))                //分秒只能到59
                                          {
                                                Alarm[SetPlace]=0x49;
                                          }
                                          if((Alarm[SetPlace]==0x3f)&&(SetPlace==1))                //分秒只能到59
                                          {
                                                Alarm[SetPlace]=0x39;
                                          }
                                          if((Alarm[SetPlace]==0x2f)&&(SetPlace==1))                //分秒只能到59
                                          {
                                                Alarm[SetPlace]=0x29;
                                          }
                                          if((Alarm[SetPlace]==0x1f)&&(SetPlace==1))                //分秒只能到59
                                          {
                                                Alarm[SetPlace]=0x19;
                                          }
                                          if((Alarm[SetPlace]==0x0f)&&(SetPlace==1))                //分秒只能到59
                                          {
                                                Alarm[SetPlace]=0x09;
                                          }
                                        if((Alarm[SetPlace]==0x00)&&(SetPlace==0))                //小时只能到23
                                          {
                                                Alarm[SetPlace]=0x23;
                                                }
                                                if((Alarm[SetPlace]==0x1f)&&(SetPlace==0))                //小时只能到23
                                          {
                                                Alarm[SetPlace]=0x19;
                                                }
                                                if((Alarm[SetPlace]==0x0f)&&(SetPlace==0))                //小时只能到23
                                          {
                                                Alarm[SetPlace]=0x09;
                                                }

                                }

                          LcdDisplay();

                                while((i<50)&&(K2==0))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Delay10ms();
                                        i++;
                                }
                                i=0;

                        }
                }

}

/*******************************************************************************
* 函数名         : Int0Configuration()
* 函数功能                   : 配置外部中断0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Int0Configuration()
{

    ET1 = 1;    //打开定时器1中断允许
    TR1 = 1;    //打开定时器1
        //设置INT0
        IT0=1;//跳变沿出发方式(下降沿)
        EX0=1;//打开INT0的中断允许。
        EA=1;//打开总中断
}

/*******************************************************************************
* 函数名         : Int0()
* 函数功能                   : 外部中断0 中断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Int0() interrupt 0
{

        Delay10ms();
        if(K3==0)
        {
                SetState++;
                SetPlace=0;

                if(SetState==2)
                {
                  OLED_Clear();   //清屏
                  LcdDisplay();
            }

                if(SetState==3)
                {        OLED_Clear();   //清屏
                    SetState=0;
                        Ds1302Init();
                }
        }
}
void Delay10ms(void)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c;
    for(c=1;c>0;c--)
        for(b=38;b>0;b--)
            for(a=130;a>0;a--);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
        while(i--);
}

/*定时器1函数*/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TH1 = 0x0D1;
  TL1 = 0x20;  //给定时器1赋初值,定时1ms
  if(Alarm[0]==TIME[2]&&Alarm[1]==TIME[1]&&TIME[0]==0)naoz=1;
  if(Alarm[0]!=TIME[2]||Alarm[1]!=TIME[1]) naoz=0;

  if(naoz==1)beep=~beep;

}

完整代码51hei下载:

网友A(2021-06-22):
下载了,编译提示18个警告,0个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