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现在已经很少人用三极管去做放大,用的基本上都是运放,这...

楼主(2021-06-19):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现在已经很少人用三极管去做放大,用的基本上都是运放,这是什么原因?哪个了解比较深入的?讲讲

网友A:
运放比三极管更容易使用,调配电阻等参数跟容易计算,且性能稳定,不用考虑的很多方面。

网友B:
运放不就是集成的三极管,而且很容易和数字电路搭配

网友C:
假设一个运放有50个三极管组成  电阻电容之类的还不算   有输入没有输出   你愿意修哪一个  再假设还没有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比三极管更容易使用,调配电阻等参数跟容易计算,且性能稳定,不用考虑的很多方面。

您好  不用考虑很多方面是指哪些方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放不就是集成的三极管,而且很容易和数字电路搭配

为什么运放容易和数字电路搭配 而三极管搭配不好  烦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假设一个运放有50个三极管组成  电阻电容之类的还不算   有输入没有输出   你愿意修哪一个  再假设还没有图 ...

那也就是说运放的集成度更高咯?运放就是三极管组合的了

网友D:
性价比问题!运放的价格已经很便宜了,与三极管的价格相差无几。而运放构建的放大器调试非常方便,参数也比较规范,三极管的离散性明显比运放要大,而且调试也要困难一些。所以,运放构建放大器比三极管构建放大器要具有明显的高性价比。

网友E:
单个三极管电路放大倍数比较低,参数离散性大,如果用于低功率的高性能放大电路中,调试就比较复杂。不过驱动单路LED,蜂鸣器、电平转换还是用三极管的多。

网友F:
运放比三极管设计更容易,参数跟容易计算,性能稳定

网友D:
数字电路一般处理的是开关信号,对于开关信号,运放并没有单个三极管优势!

网友G:
说明楼主还未真正吃透放大的真谛。如何用?用哪个?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如:钱、环境位置大小、驱动能力、稳定性、……。

楼主:
就这个共射电路来说  要使其进入饱和或者放大的状态 要怎样计算的步骤?比如先定哪个参数,然后12345计算出哪些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说明楼主还未真正吃透放大的真谛。如何用?用哪个?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如:钱、环境位置大小、驱动能力、 ...

是的   班长多多指教

网友H:
运放便宜

网友I:
都是PN结

网友J:
三极管放大的原理理解一下吧

网友K(2021-12-02):
对要求高的音响就不适合用运放

网友K:
运放实际是放大后再反馈压缩,瞬态差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单个三极管电路放大倍数比较低,参数离散性大,如果用于低功率的高性能放大电路中,调试就比较复杂。不过驱 ...

这个已经不是三极管的放大作用了,而是开关作用。三极管已经不是工作再放大状态,而是工作在开关状态。

网友D:
引用 网友K:
对要求高的音响就不适合用运放

并非如此!高性能音响系统同样可以使用运放,不过不是普通运放而是频响比较高的高性能运放了,同样,价格也比较高。

网友L:
理想运放是输入电阻无限大,放大倍数无限大,电路的放大倍数只和反馈电阻和输入电阻相关,稳定可靠,非常适合模拟信号的放大、比较、跟随。如果仅用于数字信号的放大和输出还是晶体管方便。

网友M:
运放的带宽和功率上限都很有限,没见过三极管线性放大只能说明见识太少。

网友N: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现在已经很少人用大哥大打电话了,用的基本上都是智能手机,这是什么原因?哪个了解比较深入的?讲讲。。。。????

网友O:
三级管的放大倍速不是固定的,单体之间差异较大。运放的放大倍数相对可控,调试也相对容易。运放也便宜了。那就是运放好用就用它了。

网友P:
电路容易控制,三极管现在都是用作驱动,放大用的多的还是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