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怎么上传数据到onenet

楼主(2021-06-19):
通过串口助手可以上传数据但是单片机中就不行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bemp=P1^5;
sbit Data=P3^7;
sbit fire=P3^2;
sbit LED=P2^0;
sbit fog=P3^3;
u8 m=0;
u16 i;
u16 j=0;
unsigned int rec_fire[1]=0;
unsigned int rec_fog[1]=0;
unsigned int rec_dat[4];         //????????????
char Recive_table[20]="";  //???????,???20?????
char Recive_state = 0;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sound(){
  bemp=~bemp;
delay(25);
}
void delay1(uint z)                 //???1ms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ms_delay(int t)
{
int i,j;
for(i=t;i>0;i--)
  for(j=110;j>0;j--);
}
void DHT11_delay_us(unsigned char n)
{
    while(--n);
}
void DHT11_delay_ms(unsigned int z)
{
   unsigned int i,j;
   for(i=z;i>0;i--)
      for(j=110;j>0;j--);
}
void DHT11_start()
{
Data=1;
DHT11_delay_us(2);
Data=0;
DHT11_delay_ms(20);
Data=1;
DHT11_delay_us(13);
}
unsigned char DHT11_rec_byte()
{
unsigned char i,dat;
for(i=0;i<8;i++)
{
   while(!Data);
    DHT11_delay_us(8);
   dat<<=1;
   if(Data==1)
   {
    dat+=1;
   }
   while(Data);
}
return dat;
}
//?????????????
void DHT11_receive()
{
unsigned int R_H,R_L,T_H,T_L;
unsigned char RH,RL,TH,TL,revise;
DHT11_start();
Data=1;
if(Data==0)
{
  while(Data==0);   //???????
        DHT11_delay_us(40);  //????????80us
        R_H=DHT11_rec_byte();    //?????????λ
        R_L=DHT11_rec_byte();    //?????????λ
        T_H=DHT11_rec_byte();    //?????????λ
        T_L=DHT11_rec_byte();    //?????????λ
        revise=DHT11_rec_byte(); //????У??λ
        DHT11_delay_us(25);    //????
        if((R_H+R_L+T_H+T_L)==revise)      //У??
        {
            RH=R_H;
            RL=R_L;
            TH=T_H;
            TL=T_L;

        }
        /*???????????????*/
        rec_dat[0]=RH;
        rec_dat[1]=RL;
  if((RH/10)>=9&&(RL%10)>=0){
   for(j=0;j<1000;j++){
     sound();
     }
  }
        rec_dat[2]=TH;
        rec_dat[3]=TL;
  if((TH/10)>=3&&(TH%10)>=0){
   for(j=0;j<1000;j++){
     sound();
     }
  }
}

}
void wenshidu()
{
ES = 0;
TI = 1;
ms_delay(1000);
DHT11_delay_ms(150);
DHT11_receive();
printf("POST /devices/735378509/datapoints?type=5 HTTP/1.1\r\napi-key:jG7K=iMXXnxtfuKyUnT43Q81to8=\r\nHost:api.heclouds.com\r\nContent-Length:10\r\n\r\n,;temp,%d\r\n",rec_dat[2]);
  /*printf("POST /devices/734866622/datapoints?type=5 HTTP/1.1 \r\n");
  printf("api-key:68tqRjnm4nzBMu0C6KMQ2zx18gk= \r\n");
  printf("Host:api.heclouds.com \r\n");
  printf("Content-Length:10 \r\n") ;
  printf("\r\n");
  printf(",;temp,%d",rec_dat[2]);*/

// printf("AT+CIPSEND=0,32\r\n");
// printf("Humi:%d.%d Temp:%d.%d Fire:%d fog:%d \r\n",rec_dat[0],rec_dat[1],rec_dat[2],rec_dat[3],rec_fire[0],rec_fog[0]);
while(!TI);
TI = 0;
ES = 1;
}
void Uart_Init()
{
TMOD=0x20;
TH1=0xf3;
TL1=0xf3;
PCON=0x80;   //???????????????
TR1=1;
REN=1;
SM0=0;
SM1=1;
EA=1;
ES=1;
}
void WIFI_Init()
{
ES = 0;
TI = 1;
printf("AT+CWJAP=\"TP-LINK_767A\",\"123321985211\"\r\n");
delay1(5000);
printf("AT+CIFSR\r\n");
delay1(2000);
printf("AT+CIPMUX=0\r\n");
delay1(2000);
printf("AT+CIPSTART=\"TCP\",\"183.230.40.33\",80 \r\n");
delay1(2000);
printf("AT+CIPMODE=1\r\n");
delay1(2000);
printf("AT+CIPSEND\r\n");
delay1(3000);
while(!TI);
TI = 0;
ES = 1;
}
void main(){
Uart_Init();//?????????????????9600
ms_delay(1000) ;
WIFI_Init(); //wifi?????
    while(1){
  if(fire==0){
    delay(100);
    if(fire==0){
       rec_fire[0]=1;
    for(j=0;j<1000;j++){
    sound();
    }
   }
     }else{
    rec_fire[0]=0;
     }
     if(fog==0){
     delay(100);
     if(fog==0){
        rec_fog[0]=1;
     for(j=0;j<1000;j++){
     sound();

     }
    }
     }else{
    rec_fog[0]=0;

     }
  wenshidu();
if(Recive_state == 1)
{

   ES=0;  //????????λ
  /* if((Recive_table[0]=='+')&&(Recive_table[1]=='I')&&(Recive_table[2]=='P'))//????????????????+IPD,x,x:y
   {
       if((Recive_table[3]=='D')&&(Recive_table[6]==','))
       {
           if(Recive_table[9]=='1')
     {
       wenshidu();
        }
     if(Recive_table[9]=='2')
     {
      LED=0; //??????????????????
     }
     if(Recive_table[9]=='3')
     {
      LED=1; //??????????????????
     }
    }
   }  */
   memset(Recive_table,'\0',20);
   Recive_state = 0;
   ES=1;  //????????λ
  }

}
}
void Uart_Interrupt() interrupt 4
{
static char i=0;  //??????λ?λ???????????static
if(RI==1)
{
  ES = 0;
  RI=0;
  Recive_table[i]=SBUF;
  i++;
  if((Recive_table[i-1] == '\n'))
  {
   Recive_table[i]='\0';
   i=0;
   Recive_state = 1;
  }
  ES = 1;
}
else
TI = 0;
}

网友A:
云平台当然有另外的协议,你要先接入云平台再看按那种协议发送数据,比如MQTT或者TCP之类的

网友A:
云平台有对应的协议,你只是初始化了WIFI,还要接入云平台再按对应的协议发数据

网友B:
协议分很多种要有注册包啥的,看你用哪种协议就按哪种协议来

网友C(2021-08-17):
可能是你WIFI_Init()函数里面的初始化顺序不对,我之前用的初始化顺序:
//AT+CWMODE=3  // 热点和STA模式
//AT+CWLAP           //查看可以连接到的无线路由
//AT+CWJAP="TPLINK","0123456789"    //连上路由器网络
//AT+CIFSR                                          //查询模块的IP地址
//AT+CIPMUX=0    //启动单连接.只连接一个AP
//AT+CIPMODE=1 设置透传模式 设置以后,再建立tcp连接,发什么,服务器端就收什么,结束透传发送 +++(无回车)
//uartSend("AT+CIPSTART=\"TCP\",\"183.230.40.33\",80\r\n",建立TCP连接
// AT+CIPSEND 等待发送

另外你用串口助手看看单片机发送给esp8266的指令对不对,特别是格式

网友D:
和云平台进行正确的协议对接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