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 虚拟终端思路求教

楼主(2021-06-19):
如下图所示,P1口接8个按钮,用来控制P2口的8位LED发光管,按下某按钮,对应发光管点亮,再按下该按钮,灯灭,每次有键按下时,其键号通过串行口发送给虚拟终端。
思路求教

网友A:
#include "reg52.h"
#include "led.h"

void delay(uint i)
{
        while(i--);
}
void UartConfig()
{
    TMOD|=0x20;      //设置计数器1的工作方式2
    TH1=0xfd; TL1=0xfd;                //设置计数器1的初值,决定波特率9600
    PCON=0x00;      // 波特率倍增0x00不加倍
    SCON=0x50;                //设置工作方式1 开启接受允许
    EA=1;                    //开启总中断
    ES=1;                        //开启串口接受中断
    TR1=1;                        //计数器1开始运行
}
void sendChar(uchar tem)
{
    SBUF=tem;                  //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发送缓存器发送
    while(!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0;                          //清除发送完成标志位
}
void keypros()
{
        if(KEY1==0)
        {
                delay(50);
                if(KEY1==0)
                {
                   led1=~led1;
                   sendChar('1');
                }
                while(!KEY1);
        }
        else if(KEY2==0)
        {
                delay(50);
                if(KEY2==0)
                {
                   led2=~led2;
                   sendChar('2');
                }
                while(!KEY2);
        }
        else if(KEY3==0)
        {
                delay(50);
                if(KEY3==0)
                {
                   led3=~led3;
                   sendChar('3');
                }
                while(!KEY3);
        }
        else if(KEY4==0)
        {
                delay(50);
                if(KEY4==0)
                {
                   led4=~led4;
                   sendChar('4');
                }
                while(!KEY4);
        }
        else if(KEY5==0)
        {
                delay(50);
                if(KEY5==0)
                {
                   led5=~led5;
                   sendChar('5');
                }
                while(!KEY5);
        }
        else if(KEY6==0)
        {
                delay(50);
                if(KEY6==0)
                {
                   led6=~led6;
                   sendChar('6');
                }
                while(!KEY6);
        }
        else if(KEY7==0)
        {
                delay(50);
                if(KEY7==0)
                {
                   led7=~led7;
                   sendChar('7');
                }
                while(!KEY7);
        }
        else if(KEY8==0)
        {
                delay(50);
                if(KEY8==0)
                {
                   led8=~led8;
                   sendChar('8');
                }
                while(!KEY8);
        }

}
void main()
{
   UartConfig();
   P2=0xff;
   while(1){keypro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