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cosii设计3人抢答器源程序

楼主(2021-06-19):
这是ucosii操作系统设计,3人抢答器,使用国信长天CT117E开发板,单片机是stm32f103rbt6,使用外设有LCD屏幕,数码管,LED灯,按键以及蜂鸣器

#include "led.h"
#include "lcd.h"
#include "key.h"
#include "exti_a.h"
#include "sys.h"
#include "includes.h"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eg.h"
#include "buzz.h"

#define  TASK_STK_SIZE   512  //任务堆栈长度
OS_STK   TaskStartStk[512];  //定义任务堆栈区//--------------------------------------------------------------------------------------------
RCC_ClocksTypeDef  rcc_clocks;  //定义一个全局使用的芯片时钟频率结构变量

OS_STK Task_LED1_Stk[TASK_STK_SIZE]; //定义任务堆栈区
OS_STK Task_LED2_Stk[TASK_STK_SIZE]; //定义任务堆栈区
OS_STK Task_LED3_Stk[TASK_STK_SIZE]; //定义任务堆栈区
OS_STK Task_LED4_Stk[TASK_STK_SIZE]; //定义任务堆栈区
OS_STK Task_COUNT_Stk[TASK_STK_SIZE]; //定义任务堆栈区
OS_STK Task_DIS_Stk[TASK_STK_SIZE]; //定义任务堆栈区

INT8U err;    //错误类型变量
//--------------------------------------------------------------------------------------------
OS_EVENT *KEY1_Down; //声明KEY1键按下信号量
OS_EVENT *KEY2_Down; //声明KEY2键按下信号量
OS_EVENT *KEY3_Down; //声明KEY3键按下信号量
OS_EVENT *KEY4_Down; //声明KEY4键按下信号量
//--------------------------------------------------------------------------------------------
void TaskStart (void *pdata);
void Task_KEY1 (void *pdata);           //声明任务
void Task_KEY2 (void *pdata);           //声明任务
void Task_KEY3 (void *pdata);           //声明任务
void Task_KEY4 (void *pdata);           //声明任务
void Task_COUNT (void *pdata);                           //声明任务
void Task_DIS (void *pdata);                           //声明任务

u8 flag=0;
u8 play1=0;
u8 play2=0;
u8 play3=0;
u8 cnt=30;
u8 wflag=0;

void SysTick_Init (void)
{
        RCC_GetClocksFreq(&rcc_clocks); //读取系统时钟频率

        //设置嘀嗒节拍中断周期为rcc_clocks.HCLK_Frequency/OS_TICKS_PER_SEC(1mS)
        //设置嘀嗒节拍中断优先级为最低抢占优先级
        SysTick_Config(rcc_clocks.HCLK_Frequency / OS_TICKS_PER_SEC);
}
//--------------------------------------------------------------------------------------------
int main(void)
{
        OSInit( );  //初始化uCOS_II

        //创建起始任务TaskStart(优先级0)
        OSTaskCreate(TaskStart, (void *) 0, &TaskStartStk[512 - 1], 0);

        OSStart( );  //启动多任务管理
}

void  TaskStart (void *pdata)
{
        pdata = pdata;

        /*开始:CPU工作参数及外设工作状态初始化*/
        //设置优先级分组:抢占优先级3位(8级)和响应优先级1位(2级)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3);
        //设置向量表的位置和偏移:在FLASH中偏移为0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0);

        SysTick_Init(); //设置uC/OS的时钟
        STM3210B_LCD_Init();
        LCD_SetTextColor(Black);
        LCD_SetBackColor(White);
        LCD_Clear(White);
        LCD_DisplayStringLine(Line2,"Xuhaipeng");
        LCD_DisplayStringLine(Line3,"scorecard");
        LCD_DisplayStringLine(Line4,"play1:00");
        LCD_DisplayStringLine(Line5,"play2:00");
        LCD_DisplayStringLine(Line6,"play3:00");
        OSTimeDlyHMSM(0, 0, 0, 200);  //等待0.5秒

        LED_Init();    //LED输出初始化
        LED_Control(LEDALL,0);
        Key_Init();    //按键输入初始化
        EXTI_InitInit(); //外部中断初始化
        STM3210B_SEG_Init();
        SEG_DisplayValue(0,0,0);
        /*结束:CPU工作参数及外设工作状态初始化*/

        /*开始:创建工作任务*/
        OSTaskCreate(Task_KEY1, (void *)0, &Task_LED1_Stk[TASK_STK_SIZE - 1], 1);
        OSTaskCreate(Task_KEY2, (void *)0, &Task_LED2_Stk[TASK_STK_SIZE - 1], 2);
        OSTaskCreate(Task_KEY3, (void *)0, &Task_LED3_Stk[TASK_STK_SIZE - 1], 3);
        OSTaskCreate(Task_KEY4, (void *)0, &Task_LED4_Stk[TASK_STK_SIZE - 1], 4);
        OSTaskCreate(Task_COUNT, (void *)0, &Task_COUNT_Stk[TASK_STK_SIZE - 1],5);
        OSTaskCreate(Task_DIS, (void *)0, &Task_DIS_Stk[TASK_STK_SIZE - 1], 6);
        /*结束:创建工作任务*/

        /*开始:创建信号量*/
        KEY1_Down = OSSemCreate(0);   //创建KEY1按下信号量
        KEY2_Down = OSSemCreate(0);   //创建KEY2按下信号量
        KEY3_Down = OSSemCreate(0);   //创建KEY3按下信号量
        KEY4_Down = OSSemCreate(0);   //创建KEY4按下信号量
        /*结束:创建信号量*/

        OSTaskDel(OS_PRIO_SELF);
}
//--------------------------------------------------------------------------------------------
//KEY1处理任务
void  Task_KEY1 (void *pdata)
{
        pdata = pdata;

        for (;;)
        {
                OSSemPend(KEY1_Down, 0, &err); //等待键按下消息

                OSTimeDlyHMSM(0, 0, 0, 20);  //等待20mS
                if (!GPIO_ReadInputDataBit(KEY1_PORT, KEY1_PIN))
                { //如果KYE输入仍为低则确认键按下
                        LED_Control(LED1,1);//led亮
                        BuzzOn();
                        if(flag==1)
                        {
                                flag=0;
                                if(cnt>20)play1=play1+2;
                                else        play1=play1+1;
                        }
                        if(play1>=10)        wflag=1;
                        OSTimeDlyHMSM(0, 0, 0, 500);  //等待0.5秒
                        LED_Control(LEDALL,0);
                        BuzzOff();
                }
                while (!GPIO_ReadInputDataBit(KEY1_PORT, KEY1_PIN)) //等待键松开
                {
                        OSTimeDlyHMSM(0, 0, 0, 20);  //等待20mS
                };
        }
}
//--------------------------------------------------------------------------------------------
//KEY2处理任务
void  Task_KEY2 (void *pdata)
{
        pdata = pdata;

        for (;;)
        {
                OSSemPend(KEY2_Down, 0, &err); //等待键按下消息

                OSTimeDlyHMSM(0, 0, 0, 20);  //等待20mS
                if (!GPIO_ReadInputDataBit(KEY2_PORT, KEY2_PIN))
                { //如果KYE输入仍为低则确认键按下
                        LED_Control(LED2,1);//led亮
                        BuzzOn();
                        if(flag==1)
                        {
                                flag=0;
                                if(cnt>20)play2=play2+2;
                                else        play2=play2+1;
                        }
                        if(play2>=10)        wflag=2;
                        OSTimeDlyHMSM(0, 0, 0, 500);  //等待0.5秒
                        LED_Control(LEDALL,0);
                        BuzzOff();
                }
                while (!GPIO_ReadInputDataBit(KEY2_PORT, KEY2_PIN)) //等待键松开
                {
                        OSTimeDlyHMSM(0, 0, 0, 20);  //等待20mS
                };
        }
}
//--------------------------------------------------------------------------------------------
//KEY3处理任务
void  Task_KEY3 (void *pdata)
{
        pdata = pdata;

        for (;;)
        {
                OSSemPend(KEY3_Down, 0, &err); //等待键按下消息

                OSTimeDlyHMSM(0, 0, 0, 20);  //等待20mS
                if (!GPIO_ReadInputDataBit(KEY3_PORT, KEY3_PIN))
                { //如果KYE输入仍为低则确认键按下
                        LED_Control(LED3,1);//led亮
                        BuzzOn();
                        if(flag==1)
                        {
                                flag=0;
                                if(cnt>20)play3=play3+2;
                                else        play3=play3+1;
                        }
                        if(play3>=10)        wflag=3;
                        OSTimeDlyHMSM(0, 0, 0, 500);  //等待0.5秒
                        LED_Control(LEDALL,0);
                        BuzzOff();
                }
                while (!GPIO_ReadInputDataBit(KEY3_PORT ,KEY3_PIN)) //等待键松开
                {
                        OSTimeDlyHMSM(0, 0, 0, 20);  //等待20mS
                };
        }
}

//--------------------------------------------------------------------------------------------
//KEY4处理任务
void  Task_KEY4(void *pdata)
{
        pdata = pdata;

        for (;;)
        {
                OSSemPend(KEY4_Down, 0, &err); //等待键按下消息

                OSTimeDlyHMSM(0, 0, 0, 20);  //等待20mS
                if (!GPIO_ReadInputDataBit(KEY4_PORT, KEY4_PIN))
                { //如果KYE输入仍为低则确认键按下
                        LED_Control(LED4,1);//led亮
                        flag=1;cnt=30;
                        OSTimeDlyHMSM(0, 0, 0, 500);  //等待0.5秒
                        LED_Control(LEDALL,0);
                }
                while (!GPIO_ReadInputDataBit(KEY4_PORT ,KEY4_PIN)) //等待键松开
                {
                        OSTimeDlyHMSM(0, 0, 0, 20);  //等待20mS
                };
        }
}

void Task_COUNT(void *pdata)
{
        for(;;)
        {
                if(flag==1) cnt-- ;
                OSTimeDlyHMSM(0, 0,1,0);
                if(cnt==0) flag=0;
                SEG_DisplayValue(0,cnt/10,cnt%10);
        }
}

void Task_DIS(void *pdata)
{
        u8 str1[20];
        u8 str2[20];
        for(;;)
        {
                snprintf((char*)str1, sizeof(str1), "play1:%02d", play1);
                snprintf((char*)str2, sizeof(str2), "play2:%02d", play2);
                LCD_DisplayStringLine(Line4,str1);
                LCD_DisplayStringLine(Line5,str2);
                if(wflag==1){
                        flag=0;
                        cnt=0;
                        LCD_DisplayStringLine(Line7,"play1 win");
                }else if(wflag==2){
                        flag=0;
                        cnt=0;
                        LCD_DisplayStringLine(Line7,"play2 win");
                }else if(wflag==3){
                        flag=0;
                        cnt=0;
                        LCD_DisplayStringLine(Line7,"play3 win");
                }
        }
}

网友A:
楼主这个例子不错,如果能有pcb等硬件就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