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电是12v控制2个电机电压很低可能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1-06-19):
万用表测量电压才3v一个电机,锂电池供电是12伏的。电机最高12v,额定工作电流是2a。
我用的是18650锂电池12v 5a供电局,驱动电机用的是L298N,有最近在做51小车得童靴嘛,指点一下

网友A:
连个电路图都木有怎么找问题?

网友B:
可能是电池内阻大了(电池本身老化或者保护电路有问题),并联一个电池试一试

网友C:
检查一下L298N电路,是不是没有使能,或给他的控制信号有问题。
再就是供电线一定要粗

网友D:
万用表测的3V是什么意思:1865如果只有3v就是没电了啊。